咨询,关于充电器,我想买个T610AC

楼主(2016-11-19):
瞎玩,要求不高,一直用的B6AC,精度我觉得还可以,速度也能接受,我都小电池。唯一痛苦的是,新买的电池充电和平衡很快,但是旧电池平衡的速度太慢了,有时充到4.2V二十分钟,平衡需要2个小时。这种情况我要是换个T610能够改善吗?
这两货好像用的是同一种充电原理和方式。如果不行的话,还有什么能够符合要求呢?功率不需要大,最好能一体电源,四五百块左右。

网友A:
四五百用A6,A9,快多了,平衡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五百用A6,A9,快多了,平衡也快

好吧听你的,我去买个a6,一直都穷玩,刚好最近中了个签,奢侈一把。

============================================

刚拍了一个A6,一不小心就超标了,加个保姆都 六百多了~

网友A:
其实不用保姆也行,A6,3s的一次可以冲两个,A9一次可以冲三个,最新版本好像都可以放电,不用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保姆也行,A6,3s的一次可以冲两个,A9一次可以冲三个,最新版本好像都可以放电,不用保姆

你好,既然买了我就想问一下,a6保姆我记得是轮充的,这样是不是好电池坏电池涨肚子电池,不同容量不同电压的电池都可以一股脑插上去轮流充电不会互相影响?
以前是并充好电池很容易被坏电池给带坏了……

楼主:
千万别买T610AC PG的充电器带AC就是坑 只有90W!T610到还不错 自己配电源就是。PG的充电器有线损补偿功能,充电既快又精。我用的是C610,用了就不想再用B6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千万别买T610AC PG的充电器带AC就是坑 只有90W!T610到还不错 自己配电源就是。PG的充电器有线损补偿功能, ...

其实我觉得90w也勉强差不多了,我是拍了个a6,配的250w电源,最大多少电流没试过,我绝大部分电池都是3s2200,一般最高2c充电,最多用到5a电流,而且保姆最大好像也就5a,250w浪费,太大占地方,关键是大功率电源带风扇,嫌吵。所以我又另外买了个100w电源,标8a,实际最大6a多,平常用差不多够,体积小还安静,专配a6保姆。

网友:
建议直接a9,保姆以后电池多了再说。电源上几十块钱的二手服务器电源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刚入了个c610,感觉还不错,虽然外观和操作都跟b6差不多,但是确实感觉充电很快

网友(2017-01-31):
引用 楼主:
千万别买T610AC PG的充电器带AC就是坑 只有90W!T610到还不错 自己配电源就是。PG的充电器有线损补偿功能, ...

T620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