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jr dsx7无法连接模拟器,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2016-11-19):
如题,设置了一个新的模型,连接加密狗后,控上有DSC的显示,但模拟器提示没有检测到遥控器,什么问题啊,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控上的设置不对,如果你还是原来的控,只是在模拟器上又添加了一个控,那么请在模拟器上把之前的控和后来添加的控的名字不要重复,然后看你控上连接模拟器的设置是否正确,还有,在控上新建一个模型的名称,用这个新建的模型连接模拟器看能不能好。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后面的大神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控上的设置不对,如果你还是原来的控,只是在模拟器上又添加了一个控,那么请在模拟器上把之 ...

谢谢,我是在控上新建了一个模型,用不同的名字,连接不到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你控上的设置不对,如果你还是原来的控,只是在模拟器上又添加了一个控,那么请在模拟器上把之 ...

试了rf7也不行

网友A:
我能想到最笨的办法就是,在控上把原来能连到模拟器的那个模型复制一个,然后在名字后面加一个02或什么的能和第一个区分开,然后在这个02的模型里头改成你要的模型参数。就是麻烦点。如果还是不行,就等楼下的高人来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最笨的办法就是,在控上把原来能连到模拟器的那个模型复制一个,然后在名字后面加一个02或什么的 ...

这个控原来没连过模拟器,我也只有这一个控,加密狗新买的,都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控还是加密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原来没连过模拟器,我也只有这一个控,加密狗新买的,都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控还是加密狗

如果你附近有其它棋友的话,把你的模拟器拿到他那里试试,用他的控连接你的模拟器或者用你的控连他的模拟器,正常情况下,控里面有一个连接模拟器的选项,要把这个选项打开才能连接到模拟器上。你看看你控的说明书。
如果排除是控的设置问题,那就是模拟器的问题了,把模拟器重新安装一遍吧,模拟器的驱动也要装,问问你模拟器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附近有其它棋友的话,把你的模拟器拿到他那里试试,用他的控连接你的模拟器或者用你的控连他的模拟 ...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很久没玩模型了,原来就一两个魔友也都没玩了,现在想重新开始玩,发现模拟器坏了,才重新买个狗,结果用不起。仔细搜了论坛,有的说要打开教练功能才能用,可我看了说明书,教练功能几种模式都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附近有其它棋友的话,把你的模拟器拿到他那里试试,用他的控连接你的模拟器或者用你的控连他的模拟 ...

船长,现在想直接买个带手柄的模拟器,有什么好用的可推荐吗?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长,现在想直接买个带手柄的模拟器,有什么好用的可推荐吗?多谢了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遥控器?尽量一次到位,这个东西以后又不会经常换的。加下我微信,方便交流。MichaelWeisite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遥控器?尽量一次到位,这个东西以后又不会经常换的。加下我微信,方便交流。MichaelWei ...

现在有控啊,jr dsx7,加密狗没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控啊,jr dsx7,加密狗没法用

JR dsx7控没用过,我用X9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dsx7控没用过,我用X9D的。

所以想直接买个带手柄的模拟器来用

网友(2017-03-31):
從新安裝新買的模擬器軟件,最好是G7啦!加密狗有多選擇開關的,要打去G7的位置!加密狗燈閃嗎?開控燈閃的!

网友:
进入遥控器系统菜单。选直升机,在TRAINER菜单下选SLAVE/P-LINK。遥控器关机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