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逆变器推荐

楼主(2016-11-19):
我有8块 4S 14.8v 50c 1500mah花牌
电池
B6
充电器
和并充板 平时开个电动摩托去挺远的空地玩 希望大神推荐款性价比高且耐用安全的
逆变器
连接我电动车电池给我穿越机电池充电 谢谢各位啦 另外我在深圳南山 有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玩哈

网友A:
建议买个直流输入的充电器

网友B:
电动摩托一般也就72v 要啥逆变器 弄个大功率的降压模块就得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买直流输入的充电器靠谱,逆变器损耗太大了

网友E:
电瓶把电充给电池了你还能回去吗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牌子 具体型号的推荐啊?

网友F:
车用逆变器就行吧

网友F:
看错了,还以为4s电池逆变交流呢

网友G:
不用逆变器,控制器你有12V的输出端子,找到后引线出来就行。我的电瓶车就是这么弄得。60V/20A

网友A:
我用isdt sc-608

网友H:
这电放完了开不回去了咋办

网友I:
逆变器效率太低。

网友J:
看你电瓶是多少V的,然后淘宝搜索**V转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