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7 F3飞控 PPM接收机老司机进来看看

楼主(2016-11-19):
用天地飞7  F3飞控  PPM接收机老司机进来看看开锁不开

网友:
1 电调要校正。2 PPM接收机不能选serial 及subs 选项  3 你是无刷,不能选Brushed 。其他间题从你的图片看不出来。

网友A:
接收模式应该是PWM,不是PPM,串行接收那里默认是1024,不是SBUS。另外从调参软件截图看LZ就是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建议优酷搜索"krellzou",看他的F3教学,做好笔记,光看是不行的。信息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模式应该是PWM,不是PPM,串行接收那里默认是1024,不是SBUS。另外从调参软件截图看LZ就是一头雾水完全 ...

谢谢回复,刚入个PPM的接收机,

网友B:
是天地飞那个很小的PP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天地飞那个很小的PPM接收机?

二克左右

网友:
感觉接收机线接的不对

网友B:
这款PPM接收机,首先你要确认是否对频成功,接收机开机之后蓝灯闪烁;
第二,这款接收机往F3飞控上的插槽是(以飞控箭头方向为上的话)右边那个槽,从usb方向开始数针脚123为负,正,信号;

第三,BF地面站配置里面接收机模式选择RX_PPM,下面选择1024,右上角电调/电机协议保守选择125,油门最低值保守选择1060;
第四,从BF地面站里面 校准遥控器那里,油门最低值从遥控器上设置行程低于1000一点点;
如果还不能解锁,进入命令行调试,输入set small_angle=180然后按回车,再输入save按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PPM接收机,首先你要确认是否对频成功,接收机开机之后蓝灯闪烁;
第二,这款接收机往F3飞控上的插 ...

大神您好!  按您的方法试过Tvn没有解锁,接口没错,勾选也对了,油门试了,命令行也做了一下。不知那还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PPM接收机,首先你要确认是否对频成功,接收机开机之后蓝灯闪烁;
第二,这款接收机往F3飞控上的插 ...

大师发QQ号可以?

网友C(2017-03-07):
怎么解锁啊。我的天地飞8,四个通道调整到1115-1915.微调和行程都调了,大家是怎么调的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锁啊。我的天地飞8,四个通道调整到1115-1915.微调和行程都调了,大家是怎么调的啊,谢谢

先调中位点到1500左右,再按菜单键,进舵角设置菜单,设置四个通道最小为1000,最大为2000就可以了。

网友:
这接收我天地飞7和无刷F3用的好好的,首先遥控选择对码,按住接收对码键上电,闪烁后对码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调中位点到1500左右,再按菜单键,进舵角设置菜单,设置四个通道最小为1000,最大为2000就可以了。

谢谢,太感谢了,弄了好几天了就是弄不好,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模式应该是PWM,不是PPM,串行接收那里默认是1024,不是SBUS。另外从调参软件截图看LZ就是一头雾水完全 ...

正解 花1个多小时看完教程  你就可以帮别人解答问题了!

网友:
把固件刷成2.9.0
我之前也是类似的问题,用的是天地飞wbus的接收
把固件降下来,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太感谢了,弄了好几天了就是弄不好,明天再试试。

还是不行各种调试都试了?

中间值

中间值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

网友(2017-06-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