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utaba 6208SB接收机的对频

楼主(2016-11-19):
我的遥控是T10CHP,装了TM-10的高频头,刚刚收了一个R6208SB接收机但是却对不了频,不管是2.4G7CH还是2.4G10CH,都不行。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弄?!

网友A:
10C 一定要選 10CH, 開控之後按著接收機的 Link/Mode 掣( 不要放開 ) 跟著接通接收機電源,等超過兩秒後才可放開 Link/Mode 掣,之後接收機變成綠色LED長亮就OK.要注意接收機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 一定要選 10CH, 開控之後按著接收機的 Link/Mode 掣( 不要放開 ) 跟著接通接收機電源,等超過兩秒後才可 ...

多谢,已经对频成功了,的确是只能用10CH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对频成功了,的确是只能用10CH啊

不用言謝,祝.....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