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架固定小鸭翼 试飞成功!

楼主(2016-11-19):
上次那一架退休了,又做了一架。长52CM 翼展80  动力配置是2216  2400KV 3S2200电池 起飞重量580克,试飞成功爽飞4块电。 第二快电池的时候不小心炸了,还好不严重,现场小修一下继续爽飞!

爽飞视频

网友:
拦阻降落

网友:
好像很叼

网友A:
小飞机也能这么稳的飞,好快的速度。

楼主:
飞场草很多  比较适合草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机也能这么稳的飞,好快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很稳,这次没有精确的计算尺寸,随便做的。性能没有上一架好

网友B:
鸭翼怎么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鸭翼怎么不能动?

技术有限所以就做成了不能动力的,也是为了省 舵机!

网友C:
以前也做過一台有小鴨翼的, 飛沒幾次就把鴨翼碰斷了, 感覺那個小鴨翼特別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做過一台有小鴨翼的, 飛沒幾次就把鴨翼碰斷了, 感覺那個小鴨翼特別脆弱.

嗯 确实比较脆弱。不过我这个撞掉了也可以再加上去 很方便

网友D:
你这电机还不如直接上2212KV2450,2216这电机要上4S电池推力才大,3S电池和2212的差不多,这两电机我都有,亲身体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机还不如直接上2212KV2450,2216这电机要上4S电池推力才大,3S电池和2212的差不多,这两电机我都有, ...

额  好吧 看来应该买4S的,电调也得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机还不如直接上2212KV2450,2216这电机要上4S电池推力才大,3S电池和2212的差不多,这两电机我都有, ...

对 3S下2212Kv2450和2216Kv2400推力一样2212Kv2450效率更高。4S下2216Kv2400推力大于2212Kv2450。

网友F(2017-09-26):
引用 楼主:
额  好吧 看来应该买4S的,电调也得换

好盈40A电调可直接上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盈40A电调可直接上4S电池

已经在用50安电调,可以暴力飞。

网友:
飞的太好了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图纸,我也想做一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图纸,我也想做一架试试
没有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