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ogo600的电装配置

楼主(2016-11-20):
接下来准备配一台600机,看中了logo好像对配置要求不会过分凶残,于是准备入手。暂准备用4035 560kv电机,好盈100a高压电调,标舵,mini vbar。请各位老鸟看下有什么修改建议,还有就是看到过电机有500kv的,好奇哪个是12s哪个是10s。

网友A:
好赢100是不是小了点,买凤凰120A是不是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100是不是小了点,买凤凰120A是不是可以考虑下

怕变火凤凰啊而且熟悉好盈设置

网友B:
4035的话建议g120 好盈稍微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变火凤凰啊而且熟悉好盈设置

那就买蝎子的,也不差的

网友C:
我有4035和100hv。我不打算继续600了。有意的我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4035和100hv。我不打算继续600了。有意的我贴个图

有意啊,贴图贴价格

网友C:
蝎子4035 500kv 。好赢100hv v3成色我感觉还行,
价格电机550,电调450。(因为基本没有伤,所以比有些老旧的贵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35的话建议g120 好盈稍微小了点

菠萝哥,我打算把600的电装慢慢出了,以后要么存钱修飞机,要么在配台7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蝎子4035 500kv 。好赢100hv v3成色我感觉还行,
价格电机550,电调450。(因为基本没有伤,所以比有些 ...

电机你是动过吗,上面为什么有颗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你是动过吗,上面为什么有颗螺丝

没有啊。买来就这样,我不会拆电机的,想动也没办法。我曾经拆坏个2520.就在不敢动手了。
我的4530电机也是这样啊,上面有个螺丝。我刚刚去看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你是动过吗,上面为什么有颗螺丝

都有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螺丝的。

留个qq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菠萝哥,我打算把600的电装慢慢出了,以后要么存钱修飞机,要么在配台700的

买个鸭子嘛。

网友:
那个螺丝是为了防止轴被拖出来,斜齿有轴向的力。

网友:
560KV过高了,即使配最低的11T电机齿,还是不太好。

网友D:
对,听火大的没错,500KV+12T小齿怎么飞都行。电调有条件用K120pro,可靠性高,少摔一两次就节约下来了。

网友:
动力搭配推荐虫子4035 530KV和好人V4 120HV,马达齿用11T,3300ma 12S,转速控制在2100-2150转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蝎子4035 500kv 。好赢100hv v3成色我感觉还行,
价格电机550,电调450。(因为基本没有伤,所以比有些 ...

100A hv是秒价了,可惜不打算再添置这个级别的飞机。

网友E:
其实你如果飞600mm桨,这套动力完全够用了。logo本来就轻,估计起飞重量也就3.7kg左右,不会超过4kg,100A v3 hv足够飞了。我用100A v3 hv搭配700mx使用,600桨飞2650转挺爆操下来,夏天电调都只是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如果飞600mm桨,这套动力完全够用了。logo本来就轻,估计起飞重量也就3.7kg左右,不会超过4kg,100A  ...

亚拓的电机吗,配多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听火大的没错,500KV+12T小齿怎么飞都行。电调有条件用K120pro,可靠性高,少摔一两次就节约下来了。
...

你们的都是2s直驱的嘛,我朋友说他的600电池没地方放,只能用带bec的电调

网友:
K电调带BEC的,电池建议富力3700电池,轻而且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电机吗,配多大齿

12T,我是RJX600,85油门2650转左右。这个还是要根据你飞的转速选择合适的KV及电机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蝎子4035 500kv 。好赢100hv v3成色我感觉还行,
价格电机550,电调450。(因为基本没有伤,所以比有些 ...

你好,100A HV单出的话有意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的都是2s直驱的嘛,我朋友说他的600电池没地方放,只能用带bec的电调

我的不是直驱,是用电调的BEC,低压而已。所以建议上K 120Pro,这个BEC是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不是直驱,是用电调的BEC,低压而已。所以建议上K 120Pro,这个BEC是高压的

看中了天蝎星120a,最高可调bec8.2v

网友:
我配K80 HV电调,K700-45电机,之前用3300MAH电池飞,感觉飞机很沉,后用转用2600MAH,轻巧得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中了天蝎星120a,最高可调bec8.2v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