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楼主(2016-11-20):
什么是电调定速,有什么作用,什么飞行模式下使用

网友A:
定速后 大螺距下 始终线行输出动力 不会掉转速的  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后 大螺距下 始终线行输出动力 不会掉转速的  都可以用

怎么设置呢,还有怎么看电调有没有定速功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呢,还有怎么看电调有没有定速功能,谢谢

电调通电 遥控器设置或者电调设置卡  遥控器设置有声音提示每一步的设置 然设置卡有显示屏  一目了然  都用遥控设置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