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求老司机指点一下

楼主(2016-11-20):
我想买一款3D机,在机翼两端挂50米彩带飞,做3D动作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或者有合适的机型推荐吗?最好翼展大一些的,应该会好看点^_^

网友:
之前飞过固定翼3d机吗?你希望翼展多大?3D从级别来说有15e、30e、50e、70e、90e、120e等等,从尺寸上说有38寸、48寸、57寸、60寸、73寸、83寸、92寸、104寸等。

网友:
50米彩带???不怕把机翼扯下来吗?一个翻滚不就缠一块了

网友:
缠舵机杆,塞升降舵面缝,卡副翼。。。。一个收油失速动作再拉起就把桨也缠个结结实实。。。

尾轮处拴一根飘带相对安全点,但也必须禁止收尽油的自坠体动作。

网友:
还是50cc汽油3D机加拉烟吧

网友:
以前靶机是先挂绳子,然后是彩带,但是基本是直线飞行

网友:
50米就概念让我吃惊

网友A:
50米 你是要架线施工吗  不觉的想法有点天真了 还3d  一个回旋 恭喜你五花大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米 你是要架线施工吗  不觉的想法有点天真了 还3d  一个回旋 恭喜你五花大绑

哈哈哈,五花大绑,再上烧烤架,来点孜然^_^

网友:
50米有點長.

网友:
你先用手拿两个50米的彩带在地上跑一下试试看。

网友:
50米以上的动作你能看的清吗?

网友:
先来个5米试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