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控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0):
灯亮正常 就是没反应 是不是控设置问题 麻烦赐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插反了?

没反的

网友A:
拍一张清晰点的照片。

网友:
没对频吧 再说了 那个灯灭了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张清晰点的照片。

请帮看看呢

网友A:
换个卫星连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卫星连接线试试!

今天换了一根线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控设置问题

网友:
只能拿给我帮你试试?

楼主:
你是哪里的呢 怎么联系

网友(2016-12-21):
舵机线还真插反了!信号线黄线在上面标签面.

楼主:
谢谢 已经好了 遥控器模式不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