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ds7.2机主

楼主(2016-11-20):
收了个很新的7.2空机遇到一些问题。
问题一:7.2尾桨夹和中联之间有横向虚位,把尾桨夹往外拉大概有0.5mm-1mm的间隙,自锁螺母已经拧到最紧了,两端都是这样,虽然飞了好多起落没出现任何问题,但是以前飞机尾桨夹虽然有虚位但是没见过这么大的。
问题二:主轴第三轴承座红色金属垫圈,应该小头向上还是大头向上。
顺带秀一下刚买的骚黄粉色头罩,比原配的好看多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为富二代点赞

网友A:
首先,尾巴那个虚位是为了减小振动设计的,所以不用担心,红色垫片是大头朝上(仔细看说明书),同飞7.2,祝爽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尾巴那个虚位是为了减小振动设计的,所以不用担心,红色垫片是大头朝上(仔细看说明书),同飞7.2, ...

谢谢!祝爽飞不炸

网友B:
撞衫了哥们!看我的7.2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490

1)尾巴正常
2)上大下小

网友C:
先把锈除了!!看着都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撞衫了哥们!看我的7.2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490

1)尾巴正常

飞得好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锈除了!!看着都害怕

谢谢提醒

网友D:
我这有台KDS的老款550,尾桨夹也是您说的那样子

网友E:
我沒KDS
但是我知道尾旋高速旋轉時是
甩在最外側的
那個虛位就不重要了
因為他不會向內跑
只要裡兩邊螺絲都有所到一致就好
避免偏一邊震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沒KDS
但是我知道尾旋高速旋轉時是
甩在最外側的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台KDS的老款550,尾桨夹也是您说的那样子

可能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F:
亲身经历告诉你,绝对是破飞机。关于单向轴承不售后的事,不多说。刚刚过去的3DX卢浩飞了N次才上天,最后还是因为飞机的问题,惨遭淘汰。不要跟我说是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身经历告诉你,绝对是破飞机。关于单向轴承不售后的事,不多说。刚刚过去的3DX卢浩飞了N次才上天,最后还 ...

收的之前机主已经更换新款单向了,是不是这飞机很容易出机械故障?

网友G:
居然还有人在飞kd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居然还有人在飞kds

为什么没?身边很多人飞啊。我之前一架360服役一年未出问题

网友(2016-12-21):
引用 网友G:
居然还有人在飞kds

为什么没有 7.2的性价比挺高的啊 主要是看你习惯哪种 你不能就你的习惯而言去批判人家飞机
那么多大神都用KDS就你觉得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居然还有人在飞kds

你居然还能说话

网友:
螺丝锈的太厉害了

网友H:
家里潮湿吧 小心得风湿

网友I:
别折腾了,我要说快点死7.2一点都不好,每次出来你从见没响过,不响就不是好飞机
。下次出来记得响个我听听,能响过我的600就是好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