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滚坠机,求高手分析,多谢

楼主(2016-11-20):
之前的四合一电调烧坏了,刚刚换的好赢bl-s电调,结果问题比以前更严重,以前是翻滚时有一定几率失控翻到地上,现在只要上下抽几次油门就翻滚坠机,附上黑盒截图,每次都是1号和4号电机出问题。求高手分析,多谢多谢!
用的固件是bf3.0.1默认PID, 电调模式选择的是MUTI

网友:
我猜是多轴吧?

网友A:
我以前也这个毛病。但是我刷了最新的bls固件,默认参数,换了飞控顺便把pid都调小就没这毛病了。听人说是bls开刹车就要抽风。

网友B:
楼主换个飞控试过

网友C:
是不是没接电调负极呀?35A没出过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这个毛病。但是我刷了最新的bls固件,默认参数,换了飞控顺便把pid都调小就没这毛病了。听人说是bl ...

我也刷了新固件的,默认是开了刹车,但没有了关闭刹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个飞控试过

如果确实是飞控问题,只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接电调负极呀?35A没出过毛病

我也只有这台机有问题。电调负极不是和电源负极联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刷了新固件的,默认是开了刹车,但没有了关闭刹车的功能

炸了3个f3了,对f3欠缺好感,于是干脆换便宜的naze,飞控到手我就把pid所有值都调小百分之20左右,结果飞机不抽了(以前我只要打杆快了飞机就抽风)。。。。我自己觉得很神奇。。。楼主可以先从pid入手,如果不行的话再说飞控的问题。

网友D:
我那台用BLS电调的机子猛翻也会有同样的情况,直接失控坠机。。刷了最新固件也没用。。反倒是用小蜜蜂20A的那台机表现非常稳定,怎么折腾都没事。。两台都是同样的装机方法,同样的F3,同样的飞控固件

网友:
我出现过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检查了很多地方,最怀疑的是电调,结果是电机

网友E:
经检查发现我的电机在油门30%的时候会震荡晃动,原因是炸鸡导致电机变形。换了就好了,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3个f3了,对f3欠缺好感,于是干脆换便宜的naze,飞控到手我就把pid所有值都调小百分之20左右,结果飞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台用BLS电调的机子猛翻也会有同样的情况,直接失控坠机。。刷了最新固件也没用。。反倒是用小蜜蜂20A的 ...

那我试下用oneshot 125不用mult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检查发现我的电机在油门30%的时候会震荡晃动,原因是炸鸡导致电机变形。换了就好了,你可以尝试检查一下 ...

我也怀疑电机有问题,原配的是贴牌的致盈电机,航线中都烧了一个

网友F:
我的好淫BLS30  昨天配合止盈2205 默认参数飞大力215   电机超烫  我擦   以前用的便宜电调  突然用这个好不习惯    油门电机速度一一对应好像只适合飞花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好淫BLS30  昨天配合止盈2205 默认参数飞大力215   电机超烫  我擦   以前用的便宜电调  突然用这个好 ...

我也是这个啊,超烫,另外一台机动力差不多,电机几乎是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个啊,超烫,另外一台机动力差不多,电机几乎是凉的

我还没调电调  感觉是PID问题    烦躁  一起交流吧

网友:
好赢还有这功能,我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试下用oneshot 125不用multi了

我一直是oneshot125。之前小蜜蜂强行上multi,电调P事没有,反而烧了我2个花牌2403电机。。。之后再也不用这种dogfood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是oneshot125。之前小蜜蜂强行上multi,电调P事没有,反而烧了我2个花牌2403电机。。。之后再也不 ...

我用的猛禽BLS 固件BF3.0.1 怎么用命令行开启不了multishot?BF里面也没有设置Looptime的地方,求教如何开multi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猛禽BLS 固件BF3.0.1 怎么用命令行开启不了multishot?BF里面也没有设置Looptime的地方,求教如何 ...

不用命令行,是在选择接收模式那一页

楼主:
问题找到了,飞控坏了。在此要感谢飞豹,虽然没机会参加比赛拿三倍奖金,但让我修机水平突飞猛进

网友:
飞豹的机子真不省心啊

网友:
你之前那个失控旋转炸机确定是飞控的问题了吗?我最近又遇到了…上4s电池才会,3s电池不会。

网友G:
这么重要的问题 居然没人发帖研究过?  翻滚抽风很严重  都不敢放开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902
我的同样情况

有人说BS BLS都会抽  dshot不会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进角调到最大,刹车关掉,加速度计关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重要的问题 居然没人发帖研究过?  翻滚抽风很严重  都不敢放开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 ...

我看了你的帖子,里面第一个失控炸鸡的情况和我一摸一样,我觉得应该是飞控问题,新飞控还在路上,等我换了试试看。

网友:
个人认为BLS固件还是不太稳定 飞了几次坏了两个电调后果断换回BL固件的电调了

网友H:
楼主 你可以检查下你的电机,我猜是不是还是用的原来的老电机。
翻滚失控我认为就是两个因素,电机+电调!原因只有一个“”堵转“”!
电机断线或者电调质量差导致堵转
这两个因素我都遇到过,都导致了翻滚炸机,特别是电机断线的(只断了一根漆包线),一翻就失控;重新接好线后(不要问我怎么接的,自己想想很简单)随便怎么翻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可以检查下你的电机,我猜是不是还是用的原来的老电机。
翻滚失控我认为就是两个因素,电机+电调! ...

我现在的情况是老电机2300kv不炸 新电机2700kv 3s不炸 4s炸…

网友:
堵转是什么意思啊?我的问题是某个电机狂转不止导致自旋炸机…

网友I:
把感 度调小些试试,很多是因为感 度造 成的
还是就是BF对震动非常敏感,看看马达是不是已震动很大了,

网友:
我的是打方向急速打到尽 电机就会在一瞬间停转,然后导致失控炸鸡,也是飞控的问题吗?看了一下其他的帖子。油门行程瞬间打满 电机是马上就启动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硬件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感 度调小些试试,很多是因为感 度造 成的
还是就是BF对震动非常敏感,看看马达是不是已震动很大了,

...

如何调整感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如何调整感度?

就是P值,不要问我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P值,不要问我怎么调,

哦哦,PID我也会调整,在控上也把方向进程相应缩短, 也是不行,一打急就还会某几个电机会瞬间停转,然后油门开最大调整姿态,导致失控, 这样是飞控问题吗?单个电机,电调,瞬间满油门是正常的 响应也挺快没有任何问题的,能给点建议我吗,麻烦了(主要体现在打方向上,其他翻滚啊 都正常)

网友K:
上次我的250撞了(cc3d),再开机就像电机缺相一样,怠速调节的时候,滑块拉到很大树脂才转,只是高速狂转几秒,最后发现是电机问题,把电机放固定翼上也能用

网友L:
我换了那个满油的电机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