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kbar的USB不识别

楼主(2016-11-20):
办公室的电脑联想扬天2015年购机,可以正常使用,有USB连接提示。用2009-2012年的电脑装,盈通主板
Intel
奔腾双核
E2210
,win7,第一次装可以看到USB设备弹出,装好驱动后,再插上设备管理器里不会弹出虚拟设备Vstabi Virtura Flybar Contoroller,也没有任何提示,请高手指教。
win7 / 32位是同一版本装的二台机。

网友A:
系统文件有问题,应该是C++不全或者过时了,试试装一下c++的文件

网友A:
或者试试64位的系统

楼主:
先谢过,继续试。

楼主:
还是连不上,蓝牙也是,可以连但没反应。
用串口连上了,K8 CP口+FTDI232转USB,线要按前面的帖子讲的,RX对RX,TX对TX,不是RX对TX,那样不行,Vstabi用蓝牙版本打开的,那里可以选端口。
不知道是不是原配的USB线的收、发调换了,没找到线,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