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O是不是船底要加固啊

楼主(2016-11-20):
手上有一个天富龙的O,黄色那种,玻纤的吧。电机座粘在船底,轻易就能前后扳动,明显看到船底壳形变,跟玩具壳似的,手都能按陷下去,是不是船壳太薄了,要不要加固?不然对轴再准,电机座位置这么瓤,不还是没用吗

网友A:
加固没必要!都是这样的!质量有点差!不影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固没必要!都是这样的!质量有点差!不影响用!

是玻纤的不行还是这个牌子的壳不行,上千的壳也这样吗?

网友B:
船壳的强度满足需要就可以了,做太强一是没必要,二是重量太重。像你说的这种船一般都是单艇玩,很少有碰撞的机会。
像油动的3.5级O或V船壳一按也会变形的。汽油跟15相对厚一点,硬一点,但碰撞的时候吃上力照样嘁哩喀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壳的强度满足需要就可以了,做太强一是没必要,二是重量太重。像你说的这种船一般都是单艇玩,很少有碰撞 ...

主要是一个2860电机的重量都能让电机架(环氧板的那种)向后偏,要用东西垫着电机再对轴,感觉不靠谱

网友C:
你的感觉是对的。凑合跑怎么都能跑,可是要想跑的舒服、稳定、高速、持久、声音还好听,必须讲究。
首先不建议玩千元以下的壳子,一定要玩的话,在船底铺一层碳布是船壳到手后第一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觉是对的。凑合跑怎么都能跑,可是要想跑的舒服、稳定、高速、持久、声音还好听,必须讲究。
首先不 ...

必须碳纤布吗?用玻纤布是不是没效果,尾部舵掰掰也软的,后面要加强吗?重量会不会增加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碳纤布吗?用玻纤布是不是没效果,尾部舵掰掰也软的,后面要加强吗?重量会不会增加很多

玻纤布也可以的,尾部最好用一条1.5mm厚的环氧板做局部加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觉是对的。凑合跑怎么都能跑,可是要想跑的舒服、稳定、高速、持久、声音还好听,必须讲究。
首先不 ...

这个船全套好像才一千出头。
上千单独一个船壳有这个问题肯定就是质量问题了。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全套好像才一千出头。
上千单独一个船壳有这个问题肯定就是质量问题了。
一分钱一分货。

嗯。永恒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永恒真理啊。

这道理懂,装船还在摸索阶段,1000多的壳下不了手,怕弄废了。有点矛盾,如果壳不好,有问题时搞不清是自己调的不对还是这壳就调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纤布也可以的,尾部最好用一条1.5mm厚的环氧板做局部加强。

用板啊,我一直以为也用布呢。就加强舵的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板啊,我一直以为也用布呢。就加强舵的位置吗

舵和桨支架的位置稍微大点就可以

楼主:
谢谢,趁天还没冷赶紧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和桨支架的位置稍微大点就可以

谢谢,趁天还没冷赶紧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