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尾巴搞不定,求解!

楼主(2016-11-21):
SAB 380,配置:斜盘舵机DEKO1102*3;尾舵机 deko 6295;陀螺仪 黄色k8 ;电机 花牌380定制电机;电调 富丽好赢定制60Av4版。整机除脚架尾管、头罩是富丽的,其他全原厂件。
症状:飞机飞行总体很稳,但尾巴老是搞不定,症状是做钟摆尾巴老是要小幅摆动一下,让人很不放心!求大侠指点k8设置该调节哪里?另外,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偶尔出现类似跳舵一样的状况,但飞机下来后检查却没有发现问题!大家在飞行过程中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重心调平了么?      我就调不到重心。。 立钟摆尾巴没问题, 侧钟摆来回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调平了么?      我就调不到重心。。 立钟摆尾巴没问题, 侧钟摆来回扭。。。。。

哦,也是个原因哈,我调整重心试试!谢谢哈

网友:
6295是斜盘吧,锁尾是6125吧

网友:
一样 的配置 问题也是一样 钟摆的时候尾巴会抖动一下 幅度还比较大  不过我的450 X3和380都是这样  所以也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 (550就没这个问题  所以也不排除是虚位引起的)

网友:
小飞机,就这样了,我也是,调不好

楼主:
看来是共性?但也有些朋友的飞机没有这种问题呀?

网友:
扭矩预设补偿里面有个循环和总距,如果突然大螺距时右摆就增大总距,如果做钟摆彩虹灯动作时右摆增大循环,左摆则减小

网友B:
楼上的可能没明白啥意思  不是一边跑  是左右晃

网友:
看原厂视频,倒飞悬停,也有一点摆,可能是尾力臂不够长,所以现在有420

网友:
不要飞机出现问题就盲目调陀螺仪,有时机械问题可能性更大,飞机尾巴最重要,虚位一定要弄好,还有尾推顺滑度。

网友:
钟摆有时候打螺距就把方向碰到了

网友:
小摆,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共性?但也有些朋友的飞机没有这种问题呀?

我也遇到过 目前感觉不明显了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说的不对 请见谅 我飞x3 症状是大螺距变化 尾巴来回摆 在做侧摆时候 尾巴不规律跑偏
我这样解决的
首先急推螺距 看看尾巴有没有甩 往哪里甩 通过螺距补偿来调 如八楼说的 急推螺距往右就调高总距 直到不甩或者不明显甩右 在看急负螺距 看看尾巴往不往左甩 一般情况 机械顺滑 往右不甩 往左就不会甩了 然后做侧摆的时候 同理 调循环
目前x3用的565 已经不甩了 其他参数默认 总距调成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可能没明白啥意思  不是一边跑  是左右晃

左右晃那是金鱼尾,你先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
其实说尾巴左右晃 可能不是太准确  确切的说应该是钟摆的时候 飞机推出去 或者拉回来的时候 整个机身会有点晃动 尾巴比较明显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或者飞机的动力太弱 (按理说不应该 380用 花牌电机 花牌HV2200电池 60A V4 定速)或者十字盘感度不适应  或者手法太生硬   但是奇怪的是我的550就没有这个问题(蝎子4025 100A V3  达普5200)  钟摆侧摆尾巴都是好好的  摆起来飞机也不吃力

网友C:
Hello, 这个是380尾巴的虚位导致的,尾桨松垮,调整一下虚位,不行换个金属L臂试试。 然后两条皮带都再拉的紧一点,至少调好后用手按上去硬邦邦的,要不然做钟摆 马达补转的时候有延时,尾巴就根不上节奏了,就会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llo, 这个是380尾巴的虚位导致的,尾桨松垮,调整一下虚位,不行换个金属L臂试试。 然后两条皮带都再拉的 ...

你说得虚位确实有,380主要是滑块和L臂哪里,但是总体感觉不是很大,另外我的450和x3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是虚位所至?好像也说的通…只能回去再研究研究了,想办法减少虚位试试,另外我觉得小鸡尾巴虚位好像在所难免不好搞,我那冰人的皮带尾巴也是,天生就有点虚位,加上飞的久了滑块限位螺丝磨损越来越大,飞别的动作没问题就是钟摆尾巴太愁人

楼主:
看来尾巴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原来飞450PRO没有遇到过,现在380很明显!有没有朋友通过调节Vbar的参数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调平了么?      我就调不到重心。。 立钟摆尾巴没问题, 侧钟摆来回扭。。。。。

头轻,用很重的电池也压不住的,用一根手指放到主轴靠后的旋翼头上能平衡了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