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双接收哪家强?

楼主(2016-11-21):
用过的都说下,某宝有好几款,哪个更强点

网友A:
有钱淫。。。。 我11年买的肥鲨眼镜 现在还心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淫。。。。 我11年买的肥鲨眼镜 现在还心疼呢

你说你有钱吧,11年就买肥鲨了,我搬砖搬了几年才买到

网友B:
我以前是单接收后来双接收 现在又换不用改造的带显示器的双接收 还没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都一个鸟样,模块都是相同的

网友C:
La Forge, 信号真的好!和小飞手那个屏幕的接收相比,接收距离至少远一倍以上。比肥鲨自己的接收更是好太多太多了。。

网友:
我关心穿墙厉害的接收

网友:
不好固定  没有专门的三脚架安装位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C:
La Forge, 信号真的好!和小飞手那个屏幕的接收相比,接收距离至少远一倍以上。比肥鲨自己的接收更是好太 ...

哪有卖

网友:
某宝上有啊,有个专门卖这个接收的,只卖接收的

网友(2018-04-09):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单接收后来双接收 现在又换不用改造的带显示器的双接收 还没到货不知道怎么样

问下哥们 不带显示屏的效果好 还是需要改造的那个接收效果好  谢了

网友:
有钱就Laforge v4,没钱就MXK RX5808-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