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的尺寸问题

楼主(2016-11-21):
最近想学习3D机,用魔术板做了一架,机长55厘米,翼展45厘米,带电池重约190克。
还没飞呢问题就来了,在网上一看,基本没这个尺寸的,都是翼展70、80厘米,甚至有1米5的。
尺寸大,肯定有他的道理,是小的不好飞吗?
请熟悉3D机的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懂 但是帮忙顶

网友:
我觉得小的适合室内飞 室外稍微有点风就扛不住了

网友:
一般3d机长宽都是大约1比1,这个翼展偏小了,怎么也得到60

网友:
半米的飞好了,一米半的就太容易了。

网友A:
估计会很难飞。50MM 起飞就190克 ,太重了。这尺寸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很难飞。50MM 起飞就190克 ,太重了。这尺寸也太小了。

师傅,是50厘米。不带电池160克。
我第一次正式玩3D,想做一架结实点,抗摔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是50厘米。不带电池160克。
我第一次正式玩3D,想做一架结实点,抗摔的,哈哈。

越重越不抗摔

网友:
这个尺寸不加飞控的话,基本不容易飞。尺寸小,又 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是50厘米。不带电池160克。
我第一次正式玩3D,想做一架结实点,抗摔的,哈哈。

楼主的确不太了解3D机的尺寸和重量,一般的80cm翼展的3D EPP板机(比如大家飞的比较多的天翼800mmEPP),不带电池大约170克,带电池200克左右。楼主这个50厘米翼展的飞机先别说重量,单单反扭就会导致飞机无法控制。建议楼主先买一些套材制作。另外没有什么抗摔的飞机(如果真抗摔了也就很难飞了),只有炸后容易修复的飞机,比如EPP材质就很容易修复,小炸也不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确不太了解3D机的尺寸和重量,一般的80cm翼展的3D EPP板机(比如大家飞的比较多的天翼800mmEPP), ...

谢谢指导,我是没有想到反扭,是否大翼展有利克服反扭呢?
还有宽大的十字机身也起这个作用呢?

网友:
190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是没有想到反扭,是否大翼展有利克服反扭呢?
还有宽大的十字机身也起这个作用呢?

是啊,桨直径不变,翼展越大,反扭就越不明显;3D机宽大的机身主要是为提高侧飞的升力。

网友(2017-01-10):
尺寸小,确实不好飞,过去我做过,也飞过。

网友C:
搞一架epp板机也没有多少钱一百多点,只要安装没问题就很好飞,本来就不太明白还要自己做,做出来也不好飞这样很容易就把你想飞3d的激情给浇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一架epp板机也没有多少钱一百多点,只要安装没问题就很好飞,本来就不太明白还要自己做,做出来也不好飞 ...

严重支持楼上!先买评价好的飞机飞好了再谈创作比较靠谱。80-100CM 翼展的3D板机比较常见,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D:
楼主走了很多人走过的误区,自没有飞过3d机一看非常简单就自己随手制作一架kt板的,觉得花不了几块钱,其实初入3d是非常容易炸机的,一下午刚做好的飞机,出去一个3d动作就报废了,容易打击了练习的信心,现在网上8毫米到9毫米的epp3d机非常便宜也非常耐炸,建议购买一架,然后克隆几架,非常划算

网友(2017-05-02):
引用 网友D:
楼主走了很多人走过的误区,自没有飞过3d机一看非常简单就自己随手制作一架kt板的,觉得花不了几块钱,其实 ...

说得有道理,刚入模那阵子,总想自己做飞机,但自己做的,能不能飞是一个问题,即使能飞,性能也不一定怎么样,还是按图纸靠普,再一个多亏当初没自己瞎做,
而是一点一点积累飞行经验,经过几年的飞行下来,现在再回头想做飞机,会容易些,成功率也高,自己试飞,心里也有底。
建议楼主多看看大家的意见,有些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许多也是多年的成功与失败的积累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