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把电机改成两个KV

楼主(2016-11-21):
  电机有两种接法,分别是星形接法也叫Y接法,简单的说这种接法优点是比较省电,线性好,有个中心线。
  另一种叫角形接法D,角形接法扭力大,这种接法主要用于功率输出较高的电机。
   一个电机改成星形接法后KV会比角形低,电流也低。改成角形后转速高,启动电流大。两个接法实现两个KV。

网友:
感觉很6的样子

网友A:
早年间 Lehner 有六引线的电机,Y或delta自己接。近年来逐渐放弃了。

网友:
这得有足够的耐性。

网友B:
我擦.豹子是有槽定子 是重新绕的吗? 我记得我买过一个杂牌3650 是无槽的.没有电旋转没有阻尼.更没法手工绕线.这个豹子的 可以自己拆了绕线吗?

网友C:
LMT的做法,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好牛,看的都奔溃

网友D:
原来航模的无刷电机和交流三相电机一样,还有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啊,涨知识了。两种接法电流应该是不一样的。星形接法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间 Lehner 有六引线的电机,Y或delta自己接。近年来逐渐放弃了。

6线出才有乐趣呃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T的做法,LZ可以参考一下

我喜欢这电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豹子是有槽定子 是重新绕的吗? 我记得我买过一个杂牌3650 是无槽的.没有电旋转没有阻尼.更没法手工绕 ...

我这个是4极电机,无槽是2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线出才有乐趣呃呃

大功率大电流下,多出来的接插部位增大了损耗,降低了可靠性,还提升了成本。再加上两种接法KV值跨度大,对实际精细调试没什么大帮助。所以Lehner(即LMT)后来逐渐放弃了这种方式。

当然个人自己玩耍的话,这些统统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大电流下,多出来的接插部位增大了损耗,降低了可靠性,还提升了成本。再加上两种接法KV值跨度大, ...

确实两种接法的KV差距实在大,但多出外接那点损耗不算什么,现在电机大部分硅胶线出,一样损耗大

网友:
厉害了,word哥,竟然实现了星三角启动

网友E:
不知我们常用的无刷电机是用的那种接法

网友F:
实现星三角启动运行了吗?

网友G:
一看就知道《电机与拖动》楼主学得66的。俺到现在都搞不清单波和单叠绕组的关系。。。

网友:
不是很懂土豪们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航模的无刷电机和交流三相电机一样,还有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啊,涨知识了。两种接法电流应该是不一样 ...

是的,星形电流较小,输出功率降下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我们常用的无刷电机是用的那种接法

大部分是角形接法,盘式都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知道《电机与拖动》楼主学得66的。俺到现在都搞不清单波和单叠绕组的关系。。。

你说的是单股绕线和多股并绕吧,各有优势,单股用的整条粗线耐温高,满槽率低,不过单股不容易烧。
多股并绕,多条细线并绕满槽率高,效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现星三角启动运行了吗?

星形接法启动电流小,对于航模来说无所谓,航模输出功率是持续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单股绕线和多股并绕吧,各有优势,单股用的整条粗线耐温高,满槽率低,不过单股不容易烧。
多股 ...

噢噢~貌似天蝎星的电机就是单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大电流下,多出来的接插部位增大了损耗,降低了可靠性,还提升了成本。再加上两种接法KV值跨度大, ...

当相同电机Y接输入电压是D接的根号3倍此时转速一样。那么当负载一样时那种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相同电机Y接输入电压是D接的根号3倍此时转速一样。那么当负载一样时那种效率更高?

通常Y 比 delta 效率略微高一点,在你提的条件里Y因为KV低,所以同样转速下电压高,于是同样功率下电流小,更加有利于效率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