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装铜管,效果

楼主(2016-11-21):
看拉烟铜管嘴头就是普通口,这样效果好?把嘴做成三四个小喷嘴,或者扁嘴喷口不是雾化更好么,看过gp
发动机
原装拉烟嘴,也就是里面圆梯形有三个小喷口,也没有预加热。

网友A:
最初装拉烟时各种顾虑,加热是否充分啦,喷口是否雾化好啦,流量是否合适啦,等等。
有一次拉烟空中突然没烟了,降落后检查发现是拉烟管由于震动在锁紧处断裂了,拉烟管螺旋部分掉到了排气管里。拉烟油都喷到了排气管外面。
临时将断了的拉烟管直管段直接塞入排气管,起飞继续拉烟。没想到啊,效果没什么变化。
从那以后我觉得,拉烟不用那么费事,只要把拉烟油想办法喷入排气管,什么加热、喷口形状都不用管,拉烟效果主要取决于烟油流量,其他的影响很小,不注意根本感觉不到不同!

网友B: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楼主赶快改了看看效果

楼主:
准备两种方式试试,看看哪个在最省油的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