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电调通用性及响应粗略测试

楼主(2016-11-21):
做了一个矢量电调(FOC),测试了5个电机,电压12V。由于使用旋转电位器进行调速,因此响应速度有所限制。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网友A:
每个电机都要不同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机都要不同的参数吗?

嗯,参数可辨识的。

网友B:
最后桨帽飞了?楼主注意安全啊~
楼主我QQ:584046278,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我加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桨帽飞了?楼主注意安全啊~
楼主我QQ:584046278,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我加您也可以

嗯,浆飞了,我加你吧。

网友C:
楼主没有电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电调图?

电调图

网友(2017-06-16):
东西非常不错

网友D:
这运放也太大了,不纯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运放也太大了,不纯洁

什么意思?

网友(2017-08-29):
和大疆一样的原理

网友:
做得真漂亮,哪里有卖的?我买一个试试

网友:
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讚一個,可有相關說明呢?

网友(2017-12-22):
是用高频注入原理获取转子位子么?可识别的参数包含哪些哦?

网友(2018-04-14):
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