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螺丝无损取出

楼主(2016-11-21):
很实用关键还无损,以前没用这个方法还搞坏好多零件,开始可能,焊不上,加点松香温度要超过385奇怪,就只粘在螺丝断面上真好使,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
只是加锡到螺丝断面吗?

网友A:
也要看螺丝材质啊,,不锈钢的不吃焊锡的

楼主:
有强力助焊剂,绝对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看螺丝材质啊,,不锈钢的不吃焊锡的

强力助焊剂,什么材质都行

网友B:
这个是尾波箱那上面的连接柱对吧,我450炸弯了点,想掰直,结果悲剧了,断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尾波箱那上面的连接柱对吧,我450炸弯了点,想掰直,结果悲剧了,断掉了,。

对呀

网友:
好方法,多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
强力助焊剂也不能让不锈钢粘上焊锡的

网友:
不错,试过完全可以

网友C:
你这断了还有露出来的部分,齐根断才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断了还有露出来的部分,齐根断才难搞

就是根断的,不然钳子直接就可以夹

网友:
好方法,多谢分享

网友:
如果仅仅是断了, 没有卡住, 随便用个什么尖锐的硬物顶着也能转出来. 要是卡住了, 焊上估计也难取出来吧...
手艺好的可以用小电钻打个孔, 然后找个反螺纹的小螺丝给拧出来...

网友:
我用的是小日本的滑丝钳,太好使了,只要有个小头就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