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机质量好不好

楼主(2016-11-21):
FrSky FUTABA 2.4G 睿思凯TFR6这个接收机稳定不?有没有失控的,原装的接收机又贵,14SG 遥控器

网友A:
稳定服役多年。
但这个型号没有SBus。

网友:
很好用,我三个用14sg,一直没失控过

网友:
14sg配这个接收飞固定翼3公里不失控

网友B:
我以前一直用这个接受,失控过,
失控原因是因为靠近广播电视台的发射塔,飞过去必炸。其他时候还是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一直用这个接受,失控过,
失控原因是因为靠近广播电视台的发射塔,飞过去必炸。其他时候还是很不错 ...

原装接收机飞过发射塔炸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服役多年。
但这个型号没有SBus。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接收机飞过发射塔炸不炸?

额,,,我没用过原厂接受,都用的睿思凯的接受,其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