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这个APM 怎么都解不了锁 我想废了它

楼主(2016-11-21):
如图,就是不解锁,三大校准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油门最低值检查一下

网友B:
联机看错误提示。

网友C:
遥控器重新校准,注意解锁的设置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值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机看错误提示。

数传刚刚接上   新买的数传为啥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重新校准,注意解锁的设置组合。

APM解锁不就是方向最左加油门最低么??????????

网友D:
APM解锁是方向最 右 加油门最 低

网友E:
数传  或者连线 地面站里看报什么错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刚刚接上   新买的数传为啥不能用

飞控接电脑地面站看啥提示,遥控器没校准、磁罗盘没校准都有提示,是不能解锁的。还有看解锁手法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解锁是方向最 右 加油门最 低

是的   多次校准  已经可以解锁了  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传  或者连线 地面站里看报什么错最靠谱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端口波特率没有选择对,我也是醉了

网友F:
地理围栏你打勾了, 上电脑去掉就可以, 可能你在楼上, 高度过地理围栏最高高度了,
地磁和指南调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理围栏你打勾了, 上电脑去掉就可以, 可能你在楼上, 高度过地理围栏最高高度了,
地磁和指南调好就可 ...

哇塞   大神啊  看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