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有刷飞控 通电电机就转 咋办啊

楼主(2016-11-21):
有刷 F3飞控,通电就转,不知道咋办了,把接收机卸了还是那样。。。。

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按回车,然后再输入SAVE (注,大写,复制一下)再按回车保存。 即可解决问题。
现在不转了,不过加油门也不转 了。。

网友:
设错了!!
坛内有文章,查完重设!一定能行的。

网友A:
先看接收机 是否正常, 而后 油门 右下 解锁,再推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接收机 是否正常, 而后 油门 右下 解锁,再推油 ...

谢谢,解决了,貌似只能控解锁,ARM那老是勾上之后断电就清空了。还有就是油门解锁就转正常吗?一解锁就显示是1000还是1100的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貌似只能控解锁,ARM那老是勾上之后断电就清空了。还有就是油门解锁就转正常吗?一解锁就 ...

看你如何设置了 一般是 1000 微秒(pwm值),别和 motor_rate 混淆。据说  motor_rate 设置 2000更好,你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如何设置了 一般是 1000 微秒(pwm值),别和 motor_rate 混淆。据说  motor_rate 设置 2000更好,你 ...

哦,谢谢,现在反正是飞起来了,但是可能因为重心问题吧,感觉总稳。。。自稳模式都不稳,是不是要微调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