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啊新手求救啊新手求救啊新手求救啊

楼主(2016-11-22):
本人于2012年买了一台无限94188大脚,玩了一阵不想玩了,因为是第一次玩油动,不懂怎么保养,玩完之后就丢那里,4年没去动了,这阵子清地下室发现还有这车在,就想重新搞起来玩一下,搞一下卫生后发现发动机不行了,就重新买了一台新的中阳18级动力,昨晚装好后却怎么也打不着,说下情况吧:第一,发动机里面有油,堵住排气管可以压油到发动机里面,火头也换过两个试了(一个是新的一个是以前车上旧的),主副油针也按教程调了(主4圈副2.5圈)风门位置1.5mm左右,也应该正常,可就是打不着,没点反应。真的急死了,哪位大虾帮帮我啊。

网友A:
油也是才买的吗?看看怠速风们,点火前让火头多热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也是才买的吗?看看怠速风们,点火前让火头多热一会。

是的,油也是新买的,RC 25%的。火头多热一会是多久,我又敢烧久了,怕烧坏。

网友A:
我用的是8号火头,插上点火器后等5秒左右拉,就是冬天也好启动啊,把空气滤清下了看看怠速风们有木有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8号火头,插上点火器后等5秒左右拉,就是冬天也好启动啊,把空气滤清下了看看怠速风们有木有关死

我根本就装空滤上去,风门大小也合适,1.5MM左右。

网友A:
按理说新发动机有问题的几率不大,但你现在情况好特别,有缸压,油是新的,火头几号啊?同城有认识的魔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新发动机有问题的几率不大,但你现在情况好特别,有缸压,油是新的,火头几号啊?同城有认识的魔友不 ...

火头现在是新买的是N4的火头,再就是如果火头的话我新的旧的都试了,我旧的也是好的,没有坏的,当时没有怎么玩就丢那里了,这次买的新的点火器试了一下,还亮的。我就是烦哦,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搞定没?不行找个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没?不行找个店看看。

搞定了,你猜怎么着,是活塞顶着缸头,我拿纸垫把缸头垫起来50个丝,就好了。真的搞死我了。

网友:
不是吧!  你中奖了。。。搞定就好。

网友:
油动考验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