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副翼450有副翼保养维护我的个人经验

楼主(2016-11-22):
1.有什么写的不对的请大家纠正
2.450有副翼保养轴承保养每次要出去飞时用家里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5w那种,这种机油有润滑与清洁效果。唯一缺点就是每10个起落需要用注射器给所有轴承滴上一滴。轴承也包括电机轴承用注射器和方便。
3.主轴与尾轴用美孚黄油或者4驱车那种润滑油都行,不过每次飞完带回家看到主轴与尾轴上有尘土需要擦掉从新上油。注意大齿上就不用上油了。
4.虚位先查所有连接点用手拉,用眼看有无虚位或者细小裂纹。
5.起飞前检查电子设备是否正常,油门加一点看主轴是否同心,如果机器不停的颤抖明显应检查主轴。
6.关于我之前在论坛里发过的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启动时有明显的金属尖叫声,后来发现是马达里边的轴承完全松动,这个问题可能是我的马达质量不行杂牌货,后来用轴承胶水固定能承受200度高温那种,上胶时要在轴承外套上一点就行了间隙很小的别上太多了把轴承沾上,把马达放上最好48小时干透在用,现在那种金属尖叫声已经消失了。
7.有人说有副翼修起来很麻烦,其实也简单。
8.大桨我是先做动平衡在做平衡,度娘上有很多教程。
9.副翼调平设置,很简单的副翼钢丝插入后两端一边长后安装上副翼,有人会问怎么才能调平,我从来不用水平仪什么的,只要副翼与中间的日子框上的两颗螺丝是平行的就好了。
10.大奖逻辑调逻辑时副翼总是动高手用手扶着就能调螺距了,但是我很菜技术还不行。只好把副翼用一个竹签固定在尾管上,需要注意的是竹签要与尾管保持垂直,我是用细铁丝缠在尾管与上边副翼铁丝上的这样以来副翼就保持平了不会因为螺距变化乱动了,注意调螺距时把电机线拔掉两根注意安全。我的螺距是12度,也可以是13度,看个人了。电子螺距尺还是很好用的
11.马达齿轮间隙很简单,用一个a4纸的厚度就行了,很简单。
12.主轴的上的固定环,我看到有好多人安装完都是有些间隙不是很稳和,我的方法是用450调平器反过来套到主轴上用手上下按住,在用上紧上边的两个米粒螺丝,由于主轴中间哪个固定位置精度不是很高需要网米粒螺丝空里放点小卫生纸球,这样在打上螺丝胶就ok了不会松动。

13.电池我是放电到3800毫安后放入冰箱保鲜呵呵。
14.飞行时还是有必要带头罩飞的,可以避免一些损失。
15.本人一直练习悬停,只要能飞起就是快乐,本人从这架山寨450已经炸鸡3次每次就是主轴大桨操作问题,练习架确实能防止新手地面炸鸡。
16.建议要入魔的朋友还是选择品牌货吧!有人会说修不起炸不起,只要你不飞3d正常悬停航线练习在加上练习架肯定很少炸鸡的,我发现有的新手模拟器不好好练习直接去3d了炸鸡是肯定的。
我还在悬停玩这,顶多前后飞下,头几天有风的天气幸亏我用了练习架起飞就被风吹出好几米,最后只能收机回家,练习模拟器。电值这东西不一定人人3d特技什么的,只要能飞起来那就是快乐,大家自己去品吧!

网友:
nice,有副翼有其特有的机械美感,就是不好调,调好后手感也是杠杠的。

网友:
有副翼碎舵比较跟手

网友:
必须擦油吗

网友:
楼主你在逗我  450轴承也不是很大 你还上这么多油 累不累啊  另外不是该上轴承油么  飞个悬停就不要那么多事了  感觉就繁琐   直接改无副翼的把

网友:
我的经验是,有服役飞久了,相位器和中联的2根针都会变形,导致相位不准,解决办法是换掉。

另外,日字框的2个球头磨损是最严重的,可以买冰人的轴传日字框,会有改善

最后,如果只追求航线和悬停,木桨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晒个图就好了

网友A:
13.电池我是放电到3800毫安后放入冰箱保鲜呵呵  450用2200的电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电池我是放电到3800毫安后放入冰箱保鲜呵呵  450用2200的电池怎么办?

3800mv 吧.........

网友:
我打算折腾一下有副翼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