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都说华科尔是华坑,大神帮忙判断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2):
我的D10 连接rx1002  玩3D机,近距离吊机的时候,经常电机就不转了,飞机掉到地上,然后电机和电调进行正常自检发出滴滴声音!期间 舵机都有动作!电调自检完成后,还可以继续飞!!油门断信号,是偶发的,有时候 间隔时间短,有时候能吊2分钟左右,才出现这种情况!我电调买完后,没进行任何设置,跟这个有关系?视频中的动舵是为了证明信号有连接人为动作!而且电机和电调都是新的!两套设备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配置不动,换福斯的ct6b,就没这断信号的情况

网友A:
我用D10没出现过短信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D10没出现过短信好的情况。

正常飞,没这情况,就是最近练习吊机,才出现的!

网友B:
这个好像和接收没关系,检查电路有没有虚焊,接收重启不会听到自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和接收没关系,检查电路有没有虚焊,接收重启不会听到自检声

可是换福斯的控和接收,就可以吊机,不出现这情况!!我现在也郁闷呢,银燕12a电调blheil系列的,卖家说默认四轴模式,得调成固定翼模式!!!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调,卖家也不说!!!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换福斯的控和接收,就可以吊机,不出现这情况!!我现在也郁闷呢,银燕12a电调blheil系列的,卖家说 ...

自检应该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你换另一个控试试吧,应该也会有这个情况的,只是频率低,你没发现而已

网友:
我觉得是电调的问题,换电调看看

网友C:
虚焊和电调嫌疑大

网友D:
距离太近, 信号太强, 自激了.  我的x9d plus + l9r , 一米左右经常断信号. 因为l9r的放大器和天线都比较给力. 用x8r的话30cm左右容易断. 换成山寨接收, 再也不断线了
遥控加了放大器也是这种效果, 我之前上2w放大器, 4米以内l9r完全连不上.

网友:
没有搞明白,反正是读了一遍,先看看了

网友E:
电池C数不够,吊机一会儿后电压下降过大,UBEC不能维持基本的5伏输出,导致接收机停止工作。
落地后电压虽恢复,但是接收机仍不能正常工作,需遥控器重新开机对频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C数不够,吊机一会儿后电压下降过大,UBEC不能维持基本的5伏输出,导致接收机停止工作。
落地后电压虽 ...

应该不会吧…换富斯的遥控和接受…一切正常啊…电装是不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和电调嫌疑大

同意这观点

网友:
问题有可能是天线坏了信号太弱了,有强的干扰,电调也有可能,飞3D 一般用好赢的电调出问题的概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距离太近, 信号太强, 自激了.  我的x9d plus + l9r , 一米左右经常断信号. 因为l9r的放大器和天线都比较给 ...

这才是正解,乐迪遥控器在距离10厘米也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还是电调的问题…把电调的进角和油门曲线从新设定!然后把遥控器的功率由100MV改成10!情况明显好转!有时能整电吊机!!希望引以为鉴!以后有人遇到这情况可以避免炸机

网友:
入魔6个月以来从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所以还请平常心看待每个品牌的遥控器吧

网友:
我一朋友d10,cc3d飞控玩穿越机,油门拉到最低飞机还在悬停,一直等撞树后还在转,不知何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电调的问题…把电调的进角和油门曲线从新设定!然后把遥控器的功率由100MV改成10!情况明显好转!有时 ...

这次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