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Futaba T8FG的进

楼主(2016-11-22):
我的福特帮T8FG遥控器,开关失灵了,无论怎么设置(对照另外一个好的遥控器,完全一样的设置)都关不掉遥控器~而且打开开关显示的是正常遥控器的模式,关上显示的是连接电脑的那种模式(跟我之前学模拟器时,遥控器显示画面一致),求助懂得大神给予帮助~~~~

拆开后检查无异常,但就是关不掉,一上电池就自动开了(开关停在关着的地方),无论怎么拨动开关都无济于事

网友A:
不是开关的问题。检查教练线接口(背后下部6pin方口)里面的连接关系。

网友B:
检查后面教练插口,教练插口里有2个孔是做开关用的,短路这2个孔就会出现链接电脑那模式(教练),电源开关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关的问题。检查教练线接口(背后下部6pin方口)里面的连接关系。

怎么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后面教练插口,教练插口里有2个孔是做开关用的,短路这2个孔就会出现链接电脑那模式(教练),电源开关 ...

要拆开看么?

网友C:
教练线接口是不是连着教练线呢?只要接着那一截子线就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练线接口是不是连着教练线呢?只要接着那一截子线就关不掉

额,你这话说的,,,,要是那么简单我会问么?后面什么都没有还是显示的连接电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