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飞控怎么的调低飞行灵敏度

楼主(2016-11-22):
有刷飞控怎么的调低飞行灵敏度?

网友:
地面站里面

楼主:
我想问的是具体需要PID哪个值,或者是哪个值影响灵敏度

网友A:
Pid里面的rc rate,降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里面的rc rate,降低就可以了

RC rate我已经降低好多了,感觉就是YAW灵敏度是降低了,roll和pitch感觉还是很灵敏

网友:
刷bf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具体需要PID哪个值,或者是哪个值影响灵敏度

每个飞控的PID值不同,,,,

楼主:
已经刷了bf了

网友:
你发图我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