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不装空速管有影响吗?

楼主(2016-11-22):
U22飞控,说明书说空速管是选装件,可装可不装。以前一直是装的,但是空速管突出机体,感觉有点碍事,下次装机想不装了,但是不装的话,会不会有炸鸡风险?
我猜想应该不会。说明书说自驾油门可关联高度、空速、地速和姿态数据。如果没有空速管,油门还可以关联高度、地速和姿态数据,顺风时,如果出现失速,高度下降,姿态也会变化,飞控会检测到,继而会调整姿态和油门大小。但猜测归猜测,期待有大神给出明确答案。

网友A:
不装空速就不要在大风天飞,不然顺风出去逆风回来就有可能回不来了。另外回家模式中顺风的话飞控不加油门有可能一直是失速状态,稍微一转弯就容易进螺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空速就不要在大风天飞,不然顺风出去逆风回来就有可能回不来了。另外回家模式中顺风的话飞控不加油门有 ...

我怎么看好多多旋翼的非空都没有空速管呢?这是为什么? 谁来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好多多旋翼的非空都没有空速管呢?这是为什么? 谁来解答下

多旋翼可以悬停,空速0也不会掉下去,你的飞机行么?

网友:
没关系的,飞行一般切平衡模式飞的,油门还不是由你控制。

网友:
一楼有道理。

网友:
如果一直是平衡模式飞,要不要空速关系不大,如果是航点啊,或者失控返航啊那些油门给飞控控制的模式就有必要空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