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 螺距 两边总是 差1.5度以上

楼主(2016-11-22):
富丽380    螺距  两边总是 差1.5度以上     十字盘    来来回回  调了 好几次    都不行

求大神告诉问题所在

网友A:
是兩隻槳差1.5還是正負螺距差1.5?

网友:
不是调十字盘,螺距有差应该调节十字盘和大桨夹之间的连杆长度

网友:
十字盘应该和和主轴保持90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兩隻槳差1.5還是正負螺距差1.5?

正负螺距  差1.5以上

楼主:
连杆   不一样长不是会双桨吗

网友:
是只沒辦法調到正負12度?
陀螺儀是用那個?

网友:
明显连杆不一样长,先把十字盘调平在把大桨调平,在调螺距,ok

网友B:
0螺距调好以后 V8系列 还是有一点点正负差值,用end point

网友:
舵机连杆 旋翼头连杆长度问题

网友:
根本用不着计较!
飞起来看,如果双桨,就调一只浆,调几次没双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螺距调好以后 V8系列 还是有一点点正负差值,用end point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0螺距调好以后 V8系列 还是有一点点正负差值,用end point

什么意思

网友:
调拉杆长度,度数差点无所谓,只要飞起来没双桨

网友:
正负螺距差

一边为12度,另一边就通过减少螺距曲线最大值来调。

比如 0时螺距为-12度     50不要变    100时为13.5度                 那就减少100为90多,直到正螺距为+12度。

我的螺距曲线就是  0-25-50-73-93          刚好±12度。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在K8   修订--十字盘   这一项里     两遍螺距差  总在1.5度 以上    十字盘调了  几次了       比方说   一遍1度 另一边是-0.7 度

网友:
拉桿長度不是絕對
槳夾,槳臂, 製造 組裝 有可能生誤差
你測量兩隻拉桿也有可能誤差
槳根部與槳身角度沒做好也有誤差

這時候
調整槳夾拉桿長度
以量到的度數為準

是否雙槳與拉桿長度無關
與槳兩邊的角度有關
兩隻槳軟硬不同也會雙槳

网友:
重複按到~~自刪

网友:
用传统脚架中心靠后才是问题!

网友:
你两个螺距读数确认两点,1.是不是将桨转到同一位置测的?二是不是跟你螺距尺归零时的朝向一样?

网友C:
两种办法:
1 遥控器里面调螺距曲线就行了(前提是杆在中间,螺距为零)
2 通过陀螺仪和变距拉杆同时调节 慢慢匹配,自然可以调到正负一样的。(有一点需要注意,首先要把十字盘最高点和最低点都要用陀螺仪调平,否则十字盘不平,两边螺距也会有误差哦)

网友D:
我感觉你对机械调整这块还不熟练。建议看一遍亚拓的说明书,把旋头,斜盘等调机械部分的原理看透了,所有直机都一样的。在看vbar的教程,能够理解陀螺调机的方法。这两点都懂了,基本上调机就自学完成了,不明白的地方就很少了,看看贴,问个问基本能搞定。

网友E:
k8吗?k8的话十字盘博士帽选项里有调节最高和最低螺距时十字盘水平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