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 ,请教

楼主(2016-11-22):
退魔五年,之前玩过一年多4通,华XX 120D01,那会6通JJ太贵,退魔那会刚出ncpx,这次又回来玩,是连控一起收的,
NCPX比较情怀,五年前还是挺NB的,
之前玩4通J,航线基本都能爽飞,这次计划一定学会3D,所以直接下手DX9控,帝都禁 飞,所以只考虑室内机玩,
以前一起玩的朋友玩车或是玩穿越机去了,才知道现在玩电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在家单刷,花了10来天,看控的说明和设置, JJ的设置 ,调试,差不多明白了6通基础设置,
手里的NCPX就是收来的,难免有些问题,配件其实是最大的问题,回头我会测试完,做个兼容件列表给还在玩 情怀机的朋友们一个配件参考。

刚回魔,家里还有一个K110,相比NCPX这个已经可以做3轴模式下,3面悬停,自旋。。。。。很跟手,
前两天还组了个inductrix小黄来玩,3个JJ够我折腾一阵子了。

NCPX兼容件:
机壳:HCP80的,重量和原装的相同,看上去比原装的更小巧一些,
主桨:HCP80主桨,长,宽几乎一致,比原厂的重了1g,最厚端的厚度比原装的厚大概一倍,我磨了下,装上去的,如果不打磨,也可以装,比较紧,

很多配件等晚上回去测试后,补充。

配件图:

全家福

网友A:
我只有NCPX的主板,装在HCP100的机身上,舵机也是HCP100的,改插头直接用,尾管尾电机,尾桨主桨全是HCP100的,改装无刷主马达,没什么金鱼尾,翻也容易。

网友B:
你说的画圈应该是有一个舵机出问题了,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NCPX的主板,装在HCP100的机身上,舵机也是HCP100的,改插头直接用,尾管尾电机,尾桨主桨全是HCP100 ...

那个工程有点大啊,确实动手能力强, 好多都是MCPX来和HCP100兼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画圈应该是有一个舵机出问题了,仔细看看吧

好的,  舵机我还真没注意过,因为之前调斜盘水平了 就没管舵机了。我回去看看

网友C:
按摩还是刷锅?按摩是机头一直朝前,又称刷马桶;刷锅是机头向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摩还是刷锅?按摩是机头一直朝前,又称刷马桶;刷锅是机头向心

我重新补充了一张图

按照您的说法,应该是按摩,

悬停状态下,如果我不修正,它就沿我画的圈 逆时针方向画 圈,  但是JJ自己是不会自旋的,  头尾也不会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摩还是刷锅?按摩是机头一直朝前,又称刷马桶;刷锅是机头向心

我没表达清楚,应该是叫画圈,  机身不会有任何动作的情况下, 逆时针沿我画的红圈  画圈, 画圈时机身头和尾方向正常的,

网友C:
那就是刷马桶了。。

以前地平线的120SR有一批新货就有刷马桶的特征,我记得是旋翼头那里的问题,当时的解决之道是,如果主轴横轴都没有弯,看看胶圈,以及是否桨夹和胶圈之间有旷量。你可以看下这台ncpx是否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刷马桶了。。

以前地平线的120SR有一批新货就有刷马桶的特征,我记得是旋翼头那里的问题,当时的 ...

好的,我以前玩120D的时候 也出现过,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好像也是横轴的垫圈出问题画圈, 后来换了 好了,   晚上我回去全部拆了 看看,   多谢老金,
关注你博客学了不少东西,刚入DX9回来一头雾水,  借这请教下,您好像也有HCP60 和100s,   我直接买个HT8高频头,不需要买接收机就可以玩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以前玩120D的时候 也出现过,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好像也是横轴的垫圈出问题画圈, 后来换了 好 ...

不客气。dx9加ht8高频头应该就可以对付驰远的飞机了。
玩小鸡的话,特别是想玩多个品牌,个人觉得devo7e刷个机很合适。我现在是250以上的飞机用dx9,以下的已经全部改用d7e

网友D:
这好像是4通机才有的现象,你收NCPX是不是有四通和6通道切换的功能?是不是忘了切6通了?

网友E:
ncpx金鱼尾是因为尾杆固定的软 用fbl100的尾撑固定就好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dx9加ht8高频头应该就可以对付驰远的飞机了。
玩小鸡的话,特别是想玩多个品牌,个人觉得devo7e ...

还是用D7e刷固件加个高频头的好一些,直接加外置HT8高频头有延时,不利精确飞行。
我的两台HCP100S都加地平线卫星接收,一台旧版刷过固件(自旋忧化),另一台新版。用DX6控;得心应手。
自已组装的NCPX和MCPX均用DX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D7e刷固件加个高频头的好一些,直接加外置HT8高频头有延时,不利精确飞行。
我的两台HCP100S都加地 ...

是的,d7e加三合一高频头几乎所有小鸡都支持包括伟力的110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ncpx金鱼尾是因为尾杆固定的软 用fbl100的尾撑固定就好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原因

昨天 我换了 尾巴全部组件, 好了 ,没金鱼尾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dx9加ht8高频头应该就可以对付驰远的飞机了。
玩小鸡的话,特别是想玩多个品牌,个人觉得devo7e ...

昨天拆了横轴检查,没有变形,垫圈完好,换了尾管,尾电机,又调了下十字盘和舵机,金鱼尾基本上没有了,画圈有那么一点,比之前好,没那么频繁了,很想入驰远家的玩,又不太想买控了,不过您的建议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4通机才有的现象,你收NCPX是不是有四通和6通道切换的功能?是不是忘了切6通了?

没有这样的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D7e刷固件加个高频头的好一些,直接加外置HT8高频头有延时,不利精确飞行。
我的两台HCP100S都加地 ...

Dx9加高频头会有延迟,那基本不用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9加高频头会有延迟,那基本不用考虑了

100S支持地平线卫星接收机的!山寨货28个,HT8的价可以买三个了;为什么要加H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支持地平线卫星接收机的!山寨货28个,HT8的价可以买三个了;为什么要加HT8?

不是我不买卫星,  是我现在肯定飞不了100S ,水平还打不到, 那个又不耐炸,我练航线买这个来没什么信价比,   我是想先买个60来练。我手里还有K110在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买卫星,  是我现在肯定飞不了100S ,水平还打不到, 那个又不耐炸,我练航线买这个来没什么信价 ...

60比80还难,飞机越小越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买卫星,  是我现在肯定飞不了100S ,水平还打不到, 那个又不耐炸,我练航线买这个来没什么信价 ...

飞机就没几个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就没几个耐炸的。

是的是的,越小越贼,  100s现在还不会入, 双无刷,水平不行 乱炸力量也大, 我还是先用110练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