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冬天飞飞机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6-11-22):
在北方冬天飞飞机有啥要求没?太冷了是不是就不能飞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手指在零下十度是不是还好使。。。

网友:
电池性能急剧下降,材料变脆,冻手,冻脸,冻耳朵,冻脚,

网友:
想飞就能飞,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A:
飞完飞机电池可以暖暖手

网友:
只飞 油机,不飞 电动的 。。。

网友:
出去无法露出手来,怎么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完飞机电池可以暖暖手

电机和电调才是暖宝宝吧

网友:
得先预热吧

网友:
在家练点悬停就得了  出门太冷了

网友:
感觉给电池加个保暖还是靠谱的,延长续航时间。

网友B:
电池最讲究了,必须先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最讲究了,必须先预热

预热的方法就是通电一会儿但不飞是吗

网友C:
材料变脆,不那么耐炸,小心碎片划伤,热溶胶可能脱落。肌肉动作能力下降,电池放电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