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校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22):
遥控器校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要校模拟器吗?软件安装可以吗?能认到狗和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校模拟器吗?软件安装可以吗?能认到狗和模拟器吗

认得

网友:
模拟器要重新建立新模型 选择对应的遥控器  然后按提示一步一步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