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120舵机行程不一致

楼主(2016-11-22):
新入伟力120回来一阵折腾,没有飞起来,打开熄火,观察斜盘舵机,推集体螺距3个舵机行程不一致,求助怎么破……

网友A:
是否斜盘模式设错了,K120我没有,HCP100S有,斜盘选的是普通模式,有的飞机要选120度或其它值的斜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斜盘模式设错了,K120我没有,HCP100S有,斜盘选的是普通模式,有的飞机要选120度或其它值的斜盘的。

这个可以确定没有错,反复设置了好多遍了

楼主:
不会是舵机都扫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舵机都扫了吧

你交换三个舵机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例如有一舵机会走的高,另一个次之,把它们对调看看,如果还是高的个继续是高位,那就是设置有问题。除了鈄盘模式,你是否还设过混控之类的。

网友:
扫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是陀螺仪影响的。只要不是坏了,不影响的。记得好像在3d模式下就好了。

网友B:
十字盘要选闹钟,不要选奔驰。我遇到这情况,把十字盘改奔驰啦。恰巧新换的舵机以为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要选闹钟,不要选奔驰。我遇到这情况,把十字盘改奔驰啦。恰巧新换的舵机以为是舵机的问题。

我试试啊,但是看说明书是要选奔驰啊

楼主:
楼上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