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怎么设置华科尔d10用来飞高频头版的fbl100

楼主(2016-11-22):
华科尔的d10刷过4.01,现在想设置来飞fbl100,选直升机模式,设置以后,日本手,通道2的混控为ccpm1,控制飞机前后,目前是反的,但是油门和副翼的混控模式又是对的,怎么设置啊?ccpm1也没个反向的选项

网友:
摇杆有反向的选项的吧?

楼主:
没法反向啊,其他通道都是对的

网友:
有反向  哪个通道方向不对 直接按确认键  就是右边那个健 前面会出个叹号  有叹号了 就是反的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再说你用高级模式干啥

楼主:
唉,目前除了前后不对,其他都对,估计是默认模式的问题

网友A:
前后是升降舵吧  你在升降舵那直接按确认 没有叹号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是升降舵吧  你在升降舵那直接按确认 没有叹号出来吗?

反向以后副翼和方向又不对了啊,是三个舵机在前后动作时正好是反的,其他方向都没有问题

网友B(2017-01-22):
请教一下,固件怎么下载,d10,现在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固件怎么下载,d10,现在是哪个版本的

直接百度,用的4.02吧

网友B:
百度什么都没有,官网没有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什么都没有,官网没有d10,

搜索华科尔刷机,应该有好多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