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装发动机吗?

楼主(2016-11-22):
我这刀锋在组装中,发动机座与机身骨架不是一体的,我上35CC的发动机,会不会被震得掉下来,很是担心,请教大家帮看看

网友:
放心,没问题的

网友:
实在不放心就用环氧树脂加固一下

楼主:
由大师们确认我就定心了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EME35CC的发动机,只有2个固定螺丝孔对得上,发动机定位是不是化油器孔对准木基座上的圆孔就行?

网友:
可以加,但是你要看看油箱怎么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EME35CC的发动机,只有2个固定螺丝孔对得上,发动机定位是不是化油器孔对准木基座上的圆孔就 ...

一般来说防火墙上都划有十字线,你只要依照十字线为基准划发动机安装线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十字线就麻烦了,需要自己找,具体方法你在论坛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防火墙上都划有十字线,你只要依照十字线为基准划发动机安装线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十字线就麻烦了 ...

好的,谢谢,我这墙板上厂家打了四个孔,估计就是固定发动机的吧。

网友B:
赛巴特的油动? 哪里买的? 兄弟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巴特的油动? 哪里买的? 兄弟分享一下

这机是老魔友前几年买了一直没装机,我现在拿回来飞飞,淘宝里已找不到这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