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型推荐,驰远100s,华科尔v120,伟力k120,伟力977,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6-11-23):
本人新手,一个月前入了驰远80v2带高频头,D10控,现在八面悬停基本过关了(自我感觉而已)。刚开始还感觉80动力可以了,但飞习惯了,感觉大油门尾巴锁不住所以想多入一台高级一丁点的试试。

望各大神老司机带带路,这四款机选哪个好,各自的优缺点。个人偏向100s和华的v120因为有高频头和华控。升级费用小点。。。。。

网友A:
02s动力偏肉,但锁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动力偏肉,但锁尾不错

那做3d动作会不会难点,动力不足容易炸,还有我找不到相关视频暴飞02s的,能推个连接不?

网友B:
100s动力强,但是锁尾是无刷的,反应会不跟手(不知道后续版本有没有改进)
既然都8面过了悬停关了,那就上4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s动力强,但是锁尾是无刷的,反应会不跟手(不知道后续版本有没有改进)
既然都8面过了悬停关了,那就 ...

我也想啊兄弟,主要没空。。。没地方。。。。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小鸡了,哈哈 450 470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470L

大鸡没空飞呢,主要都是晚上在家飞,450以上太了,没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鸡没空飞呢,主要都是晚上在家飞,450以上太了,没地方。。。。。

450找个地方很容易的!
实在想飞小的建议亚托150X!

网友:
100级别的飞机说真心话,要么就是新人练个悬停,练习一下条件反射用的,要么就是高手在室内休闲玩的,入门以后100级别的飞机也就只能在室内悬停一下,既然是悬停80和100没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做3d动作会不会难点,动力不足容易炸,还有我找不到相关视频暴飞02s的,能推个连接不?

02S只是1S动力所以没法暴力,大螺距掉转严重,我只会正飞小航线没翻过,据说02S做3D也就只能简单翻几下,钟摆之类无法完成,因翻转半径较大,还要手法好才能连续翻,这可能和六轴陀螺也有一定关系吧,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动力太肉。视频可以找找以前的老贴,但都谈不上暴飞,我感觉这个机可能也就可以练到正飞前进大航线吧,据说后退高速航线会突然甩尾180度。综合以上问题我最后没有去继续折腾02S,转而开始尝试山寨250+K8,目前正在调机排震,但如果场地好点还是450省心,250真心是太难搞了。小机的话要暴力可能K120可以吧,但我没玩过,双无刷建议不要考虑了,毕竟空心杯的响应速度比外转无刷快很多,线性也好很多。

网友D:
回楼主,似乎你的80V2螺距过大了,所以不锁尾。
100S我有两架,新版和旧版的,区别在于自旋优化。
100S的动力相当的足,表现为有时翻过来不正时立即猛拉油门杆飞机会斜着猛升上去。这点象大飞机在做3DX的动作。缺点就如楼上所说的尾无刷有死区,但可以通过调混控来克服,可以参看“老金”的帖子。不建议楼主用HT8高频头来飞,有延时,对于100S来说有点HOLD不住的感觉,如手上有D7e的控,完全可以通过加三合一高频头刷固件来解决。另,100S支持地平线卫星接收机的,我就是这么干的,用DX6来控,非常跟手!
玩小电直不要纠结发射功率的问题,一般小电直飞出50米外就不好判断恣态了,正常情况下,控都能在100米范围内有效控制的。注意!如出去飞行时你隔 壁有在使用华科尔D10控的,请等他飞完关控,你再玩。这个我是有教训的,D10控发射功率大,同时杂波抑制不好,严重干挠D7e的控。
我也如楼主一样,只玩小飞机,最大的是250。一是附近没有合适的场地,二,主要是想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毕竟只是个人爱好来玩玩,没必要冒太大的风险。
但大机做各种动作容易,也吊人胃口,确买惊心动魄的!我只喜欢看看,自已不会去做

网友:
还是2S的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找个地方很容易的!
实在想飞小的建议亚托150X!

这个怕炸鸡成本比45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只是1S动力所以没法暴力,大螺距掉转严重,我只会正飞小航线没翻过,据说02S做3D也就只能简单翻几 ...

好几个老湿推450,我也听说过无刷尾部反应延迟点。但小弟生活地方和时间有限,大鸡真心没地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似乎你的80V2螺距过大了,所以不锁尾。
100S我有两架,新版和旧版的,区别在于自旋优化。
100S的 ...

看来遇上同道中人了,大鸡喜欢看而已。我手上有d7e控,看来要改一改三合一了。另外现在的高频头飞hcp80,六轴模式还没什么区别,飞三轴真有延迟,跟本控不住,手上动作跟上了,飞机慢半拍。以前飞华的无刷mini cp也能控住。原来是延迟问题,一真以为没调好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怕炸鸡成本比450高

不好飞,难控制的飞机炸鸡概率大多了!
算下来还是好飞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飞,难控制的飞机炸鸡概率大多了!
算下来还是好飞机便宜!

那什么飞机好,老司机带带路好吧

网友:
楼主入个华02S吧,先玩原厂,等飞顺手了,感觉动力不暴,可以重绕原厂马达,和2S动力没有区别非常暴力,电池已经200多充放了,再说了此机大小浆,伞齿,大齿,主轴,舵机,尾管,尾传动轴等等,都有副厂配件,随便炸,调机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