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水机用1300毫安的电池和2200的电池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6-11-23):
两个
电池
都能用在水机上面,但两个电池容量差近一倍,发行时间不应该相等的。否则那个2200毫安的电池就是虚标的容量了。请问高人此题怎么解!

网友A:
电池重量还差好多呢。容量有没有虚标,看看冲进去多少电量咯

网友B:
1300和2200差的哪有一倍哦··呵呵···小电池何必纠结这些呢···

网友C:
主要原因是重心不一样,用1300的电池头偏轻,飞行效率高,省电,安定性差;用2200的电池,头偏重,飞行效率低,且飞机重量增加,需要更大油门推动,但安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