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用语]x3 电池卡口轻轻一动就断了。

楼主(2016-11-23):
这也就零上3度左右,什么[文明用语]塑料

事实证明,塑料机最好别在冬天飞。其他金属机也得注意,谁知道用的材质只能耐受什么温度,估计也就是常温的温度而已。
如果一定要冬天飞,请把机器放在室温温度储藏再拿出来飞!

网友:
请文明用语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全新的,一掰就断,我估计是产品个体差异,我这里有3D打印的,免费送

网友B:
时间久了吧,有内伤加天冷
我也那温度飞过,问题不大
不过x3确实有各种小问题,觉得不好换掉就好了

网友:
原装的太硬而且开的两条缝太短,好正常

楼主:
这天气基本告别户外飞机了啊。 真的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全新的,一掰就断,我估计是产品个体差异,我这里有3D打印的,免费送

感谢摩友,只出运费就可以吗?坏的是螺丝固定在侧板的电池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吧,有内伤加天冷
我也那温度飞过,问题不大
不过x3确实有各种小问题,觉得不好换掉就好了

也就20起落。无炸鸡

感觉就是材料低温应变力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全新的,一掰就断,我估计是产品个体差异,我这里有3D打印的,免费送

3D打印件能送我吗  我的也是X3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全新的,一掰就断,我估计是产品个体差异,我这里有3D打印的,免费送

能送我吗  谢谢哈  哥们

网友:
台湾没那么冷 哇哈哈

网友:
非洲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摩友,只出运费就可以吗?坏的是螺丝固定在侧板的电池滑轨。

我知道,某宝来我家找我,客服小沈,芜湖发货的店铺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打印件能送我吗  我的也是X3  谢谢哈

某宝搜 芜湖发货的就是,找客服小沈

网友D:
塑料就这样把  我冬天飞迷你机 1s无刷动力的 轻微一炸 竟然把塑料中联炸断了   那玩意平时拿锤子砸也不一定能砸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就这样把  我冬天飞迷你机 1s无刷动力的 轻微一炸 竟然把塑料中联炸断了   那玩意平时拿锤子砸也不一定 ...

塑料机看来只能10度以上飞。

网友D:
感觉现在比较理想的练习机就属X3和470塑料版了 希望厂家可以出说明  比如10度以上  X(小白确实也不知道那个数据能说明这个问题 强度?)是多少  0度-10度X有多少了  0度一下 X 多少了  然后给一个建议的飞行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比较理想的练习机就属X3和470塑料版了 希望厂家可以出说明  比如10度以上  X(小白确实也不知道那 ...

台湾产没这种低温啊。。。所以。。。。
看来金属机还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问题很好解决,扣有点深每次弯曲很大才能取出,时间长了就断了,把扣打磨下,浅一点能卡住就行了,这样弯曲度低,很难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