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120 Futaba 18sz

楼主(2016-11-23):
剛剛買的K120,18SZ 能對頻,起飛,起飛后是3D模式。
有下面問題,請各位幫忙:
1。18SZ 怎樣設定3D/6G?看了論壇裏14SG的設定,好像不太一樣。。。。或者是我看不懂。。。。
2。怎樣校正懸停?跟著説明書,油門及升降拉到底,led燈號沒有反應,也做不了懸停校正。
3。能在空中切換3D 6G 嗎?還是要在地面切換好才起飛?切換要不要斷電?

謝謝!

网友:
K120好像在空中不能切换。

网友:
同问,同款控,同款飞机

网友:
校准陀螺仪是外八字打杆,保持一会自动校准

楼主:
頂一下!
謝謝上面兩位。

下八字是陀螺儀校準。我第二點問的是懸停校準,説明書裏面有說的,但是就我的k120及18sz就是做不了。

再等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頂一下!
謝謝上面兩位。

120说明书和110共用的,同时垂直向下是110的六轴悬停校准,120没有这个设定。120的六轴是根据你起飞后的打舵实时进行校准的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120不能空中切换3/6轴,只能熄火或断电状态切换。空中切换只有最早的那一批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说明书和110共用的,同时垂直向下是110的六轴悬停校准,120没有这个设定。120的六轴是根据你起飞后的 ...

謝謝。
另外,Futaba 18sz 的Gyro 感度 有 AVCS 和 Normal 兩种。那麽有模友說要設定為 80 和 25, 我應該是 選擇 AVCS 還是 Normal 呢?

网友:
用Normal,飞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謝謝上面各位的幫忙!已經搞定了!
1。3D設定 Normal 100, 6G 設定 AVCS 100 (設定成80也可以)
2。我猜K120是沒有懸停校正的,感覺6g不太好飛。。。。
3。不能在空中切換3D/6G。要在地面切換好才起飛。切換時要最低油門,不用斷電。

网友(2017-02-13):
我用18sz遥控,k120飞一会降落,再起飞自动切到自稳模式是怎么回事儿啊?再降落起飞又切回3d模式,反反复复的。。求助啊!

网友:
3/6轴是要在起飞前切换的,空中不可以切换。也不需要断电;一断电重新上电又是默认6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