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选择

楼主(2016-11-23):
二个320A无刷不带刹车电调带三个380电机,三个天线转动,10门炮旋转,烟囱冒烟,舰仓亮灯,探照灯亮,舵转动。需要几通道摇控器?什么接受器能与上述电调相适应。

网友:
可能需多台搖控器吧!

网友:
我的接受是最普通的,带2个550电机,2个380的唧筒电机,一个380水冷电机,2个舵机,还有一个摄像头

网友A:
最少都是6通以上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都是6通以上才行呀

选什么摇控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选什么摇控器呢?

请推荐遥控器,小白在这里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什么摇控器呢?

天地飞,JR,福特吧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JR,福特吧都还行

多谢了

网友B:
按你列出的项目有二十多个,如果每项要能单独控制那就需要相应的通道。
如果你把某些功能并接,就会少很多。
futaba 18sz,最多18通,总价约六千。
并接后,也许10通就够了,比如华科尔d10,总价约七八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列出的项目有二十多个,如果每项要能单独控制那就需要相应的通道。
如果你把某些功能并接,就会少很多 ...

谢谢你的建议,看来是要合并若干设备,比如天线转动可以三合一,炮转合并为二个模式等,买摇控器还是适当控制性价比。非常好的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看来是要合并若干设备,比如天线转动可以三合一,炮转合并为二个模式等,买摇控器还是适当 ...

可以通过接“遥控器第三通道控制车灯”这类的模块来解决一个通道同时控制多路灯光的问题,至于炮塔,完全可以并联在一至三路通道中合并控制,其它特殊设备单独控制。这样,7通-9通的控基本够用,没必要用更高级的了。
要便宜就用国产的天地飞、富斯或华坑。

网友:
12个比例通道,4个开关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接“遥控器第三通道控制车灯”这类的模块来解决一个通道同时控制多路灯光的问题,至于炮塔,完全 ...

关键是要可靠,比较可靠的哪个牌子,灵敏度对船模来讲可以稍薇弱一些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要可靠,比较可靠的哪个牌子,灵敏度对船模来讲可以稍薇弱一些问题不大。

天地飞,华科尔,富斯都很可靠,放心买吧。

网友D:
富斯i10,就1000多点。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斯i10,就1000多点。很不错

多谢推荐。

楼主:
好像找到了步进控制器,坛里发射火箭教程一通道改为七通道而且有多种模式可控,船再多功能也能应对了,选摇控器也扩大了可选择范围,再次感谢坛里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