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定速模式下负螺距自动熄火

楼主(2016-11-23):
最后一次飞450还是正常的,今天充好电。刚一翻就熄火掉草里了。好在没损失。现在发现个问题。马达启动后,螺距打到底,摇两下就熄火,重新认油门,重新定速,问题依旧。好盈铂金50av3,花牌6s。黄k8。谢谢各位。
问题补充:熄火后打开熄火开关。再关闭。马达再次启动。负螺距打到底,熄火...循环。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刚才看说明书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定速后。症状消失了,现在正常了!感谢大家。

楼主:
大桨拆掉再试完全正常。是不是震动太大了的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桨拆掉再试完全正常。是不是震动太大了的原因呢?

装上大桨再试呢?

网友:
然后楼主就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应该在控里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混控,舵机监视器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接个舵机去油门通道看看。这个步骤搞定了,就可以往下

重新校正油门 行程,k8用传统接法。还是有问题的话,电调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大桨再试呢?

装上大桨就熄火,拆掉好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应该在控里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混控,舵机监视器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接个舵机去油门通道看 ...

我再试试,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C:
只看油门就好了啊,为啥要看螺距
检查下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我也是好赢V3 50 配的亚拓6S电机,一直没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油门就好了啊,为啥要看螺距
检查下油门曲线有没有问题

油门也好着呢,65,65,65。直线。现在定速模式下,油门快收到底就自动熄火,跟断电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也好着呢,65,65,65。直线。现在定速模式下,油门快收到底就自动熄火,跟断电一样。

按理说不可能,每个模式都有一套油门曲线,是不是你对应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不可能,每个模式都有一套油门曲线,是不是你对应错了

没错的,我看的很仔细,普通65,65,65特技1,75,75,75。前一次飞行还正常。这次不知道咋回事,第一块电就这样,之后在地下试,只要有门收到底部附近就熄火。特技1也是如此。

网友E:
有可能是碰到遥控器的什么设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好赢V3 50 配的亚拓6S电机,一直没怪事

我是花牌,200多起落都好好的。感觉很给力。

网友F:
看看电调是不是开了刹车,其次就是电池电机电调的插头,把热缩管都拆开看,好大机会是虚焊了,找到问题上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碰到遥控器的什么设置里

也没动什么啊。我研究一下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上大桨就熄火,拆掉好着呢。

我只能说,真是日了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没动什么啊。我研究一下午了。

开3D 油门在最低点 -100位置 看看转不转?

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一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3D 油门在最低点 -100位置 看看转不转?

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置一下看看呢?

油门在最低也能启动。任何位置都正常,一旦启动。收油门就熄火,我晚上回去看看说明书,恢复原厂试试。

楼主:
神奇的是拆掉大桨就正常了...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真是日了狗了!

哈哈,不行话个邮费返厂看看,或装谁机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电调是不是开了刹车,其次就是电池电机电调的插头,把热缩管都拆开看,好大机会是虚焊了,找到问题上来 ...

找到问题一定第一时间来说。大家也有个经验。我这两天查一查。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重设,重设时油门曲线控上必须0--100一斜线

楼主:
重设了,老师。问题依旧。0,25,50,75,100。设完调定速。好了后负螺距接近底部就熄火。不过拆掉大桨就一切正常。都按说明书来的

网友:
把负螺距设小一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啥遥控?

t8fg

网友G:
负螺距多大?
负螺距大了过载保护!

网友F:
都叫你看看所有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叫你看看所有插头

好的我下午排查下。解决后来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螺距多大?
负螺距大了过载保护!

正负12。

网友:
看样子是加负载就停了,估计是电调问题,换吧

网友F:
你这个跟螺距没半毛钱关系,有负载就自己断动力,但伺服器应该是能动的,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过一下又能启动了。应该就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跟螺距没半毛钱关系,有负载就自己断动力,但伺服器应该是能动的,在不断电源的情况下过一下又能启动 ...

问题解决了,地面试没问题了。等下出去飞了试试

网友:
检查电机线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