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450直升機........設置篇

楼主(2016-11-23):
拔除馬達線,拆除大小槳,安全第一

====================
以下參數有些要更改,例如遙控頻道,油門改為 3 通道,

COLLECTIVE 6 通道,FLIGHT MODE 5 通道,
還有一些參數根據實際飛行而更改
===========================

我對 CC3D  絕對是陌生的,從沒想過要玩四軸,

按圖片接線到接收機 (我用 FUTABA 的)

打開 OPENPILOT 軟件,我用 14.01版的

千萬別用它的那個安裝精靈,不要問我為甚麼

如果它說固件版本不一樣可能出問題

轉到 FIRMWARE  點擊 AUTO-UPDATE(固件升級),跟著會出現一個圈裡的圖案,不知是不是一朵花

跟著按下面那 CONFIGURATION 進入 VEHICLE 設置

記著以後每設置完之後,一定要按右下那【SAVE】保存

點 HELICOPTER 進入 直升機設置,方法如圖

120度 斜盤,第一 SERVO 我是在前的,你們可能要設在後的,

然後進入斜盤設定

連續按幾次 NEXT 最後按 FINISH
(暫時不用管它,之後設置直升機斜盤水平,及最大螺距最小螺距,中間 0 度時再慢慢調那數字)

進入遙控器設置

先用它的(遙控設置精靈),

點選(直升機)

美國手,.........當它設置到尾搖杆的時候,記得搖杆要在油門50位置,不要油門最低來搖尾舵
跟著,再來一次手動調校,(MANUAL CALIBRATION)

把搖杆左右前後的去到盡頭三四秒,

同時核對各頻道,是否正確有時它前面的英文可能不對,

但最重要是 軟件內的所謂 CH1  相對遙控發射器上的 副翼
CH2 遙控發射器上的 升降   ........CH3   螺距   CH4  尾舵  CH5  油門 CH6 遙控發射器上的 任何一個開關(用來選擇飛行模式之用)

我暫時只設定一種飛行模式,和尾巴鎖定模式

馬達暫時為【鎖定】不會動

進入設置舵機及馬達,舵機正反向

千萬別手多去按那個【LEVEL】水平校準!
=======================
姿態設置,因直升機向右傾,設置為 -6 ,

(調斜盤水平時,把這改回為 0 ,調完後再改為-6)

前後(升降舵),如果重量平衡,不用設,尾巴也是,
跟著是 GYRO 清零,每次插電都清零,要放在接近水平的地上
打勾一下,
再下面那是飄移,如果直升機飄移,增加數值,直到不再飄,

進入穩定設置,基本上都用默認設置,除了圈著的那幾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517&extra=&page=1

可以看看這裡的解釋

進入 ADVANCE 頁面,跟著去設置即可,

進入 EXPERT 頁面,更改一下 GYRO 敏感,數字越大,尾舵就不會那麼敏感

尤其直升機震動大,

-----------------------------------------
跟著就是一般直升機的調試,量螺距

記得拆大槳及尾槳才試馬達,這個軟件,曾令我油門自動反向,

後來搞了一下,我才把它弄回來,

要馬達轉動,要在遙控器那一版面,(ARMING SETUP)

我嘗試要油門零位,方向打右,作為解鎖,但沒有一次成功解鎖的,

我只好設為 (ALWAYS ARMED) 就是不上鎖,

燈號快閃代表正在工作沒有上鎖,

千萬要小心!安全第一

====================================

CC3D 450直升机 ,材料预备篇

首先,为甚么要用 CC3D 呢?不用 K8

因为 CC3D带有自稳功能,即是说,调试好了之后,它不会前后左右漂,

你不打舵,它就定在空中,(大风吹不算)

CC3D 在马云网,看过有三种款式,其中两款如图,一大一小,功能一样,

大的约 48元,小的约42

大的那款,可能放不下某些设计的450 直升机的陀螺仪安装座,

小的那款,可以,应该没问题,

细小的那款,附带的 8P 接线不是太理想,又幼又短,

我是用大的那款的附带接线去连接的,

(如果你也想用小的那款 CC3D ,但又想用 大的那款接线,

可以在马云网搜一下【CC3D 线】就有了)

那插头很易松脱,尤其是直升机震动那么大

一定要用胶水把插头及接线牢固,但小心,胶水别堵了下面的 MICRO USB 插槽

42元的东西,别舍不得令它毁容,

图中两个CC3D外壳都有箭头,代表安装时指着机头方向,

软件为OPENPILOT ,能支持CC3D 的版本是15.02.02 或以前的,

我用的是14.01 ,因为我的遥控器 15.02.02 好像不搭配

附上 CC3D的后续升级版,芯片升级了,也自带罗盘了,

请留意我另一篇【CC3D 设置篇】,不看的话,可能会出错!

-------------------------------------
CC3D 安裝在亞拓500的倒飛視頻

==========================================

本論壇模友的 CC3D 直升機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8914

网友A:
然后呢?就没然后了???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就没然后了???

有啦

网友:
记得原来大神给我远程的时候还调了几个参数,但不是在调参页面,记得是专门开了几个文件直接改里面的数值,但是我早不记得了,
大神用CC3D飞250,光排震就做了很久,飞出来的效果真的不错,属于把CC3D玩精了,论坛也有他的帖子。
不过我最终还是放弃了,用更好的设备飞着放心嘛(主要是没那个技术哈哈哈哈)

网友B:
樓主  加油
真期待您的飛行

已經被cc3d震動搞瘋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加油
真期待您的飛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8914

我單飛拍不了視頻

看人家的吧

网友C:
手上有个NAZE32,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直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NAZE32,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直机上?

照我個人理解

應該可以

你用 LIBREPILOT 軟件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我個人理解

應該可以

多谢指点,不过好像还是不支持NAZE32的板子?

https://librepilot.atlassian.net ... textnavpagetree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不过好像还是不支持NAZE32的板子?

https://librepilot.atlassian.net/wiki/display/LPDOC/ ...

一樓的圖說 cleanflight......betaflight....都支持......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不过好像还是不支持NAZE32的板子?

https://librepilot.atlassian.net/wiki/display/LPDOC/ ...

你直接下載軟件.....打開它....連接 naze....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下載軟件.....打開它....連接 naze....就知道了

了解,我试试先。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下載軟件.....打開它....連接 naze....就知道了

下载打开啦~ 确认不支持NAZE,只能用CC3D。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直接下載軟件.....打開它....連接 naze....就知道了

不过.... 研究了一下Clean flight以后,发现Clean Flight同样也支持直升机的CCPM 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 研究了一下Clean flight以后,发现Clean Flight同样也支持直升机的CCPM 120

好像要用谷歌瀏覽器才能正式用到CLEANFLIGHT

慢慢玩

NAZE 自水平功能好大好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要用谷歌瀏覽器才能正式用到CLEANFLIGHT

慢慢玩

对,Chrome里面装Cleanflight的Chome APP就可以了。
只是文档太少了,需要花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D(2017-03-01):
请问一下固定翼设置应该会间单些吧,我用的是14sg和6008接收,但遥控校准对应不到相对的通道,例如我打副翼,电脑上升降杆在动,这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E(2017-04-30):
楼主,你的接收机螺距通道不输入cc3d的情况下推油门三个舵机会动么?有几个会动?

网友F(2017-08-25):
请教一下CC3D连接舵机要用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还是两种都可以用?

网友G(2018-04-11):
好贴,用CC3D搞像真机太好不过了。

网友H(2018-06-20):
楼主,第一个链接打不开,需要密码?什么高科技帖子

网友I(2019-01-03):
查个眼..................................准备入手改装,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