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充电器CB620和CB86-PLUS 使用前须知

楼主(2016-11-23):
乐迪充电器CB620和CB86-PLUS 使用前须知

1首次使用充电前要仔细阅读充电器使用说明书,按说明规定操作。
2充电器使用的检查电源规格参数,电源输出电压,最大输出功率等。
3使用充电器对电池充电步骤
使用充电前:请先接通电源,待充电器开启后接电池充电。
中断充电时:先按start/stop按键暂停充电,再拔下电池。
停止充电时:充电完成时先拔电池,后关闭电源。
4充电器端口最多支持一个6S电池,电芯为6节的电池组,12S电池会烧毁充电端口
不支持有12S电池(2个6S电池组内部放电线串联,2个平衡头外接)
不支持并联的6S(2个6S电池组内部放电线并联,2个平衡头外接)
建议把12S电池拆分成2个独立的6S充电,放电线和平衡头独立分开。
5支持多类型电池,根据电池类型设置相应的充电电压,勿有设置错误导致电池过冲过放
例如:Lilo电池4.20V 高压lipo电池4.35V Life电池3.70V
6设置充电电流:建议充电电流1C,例如3000mAH电池设置1C充电电流就是3A。
7电源功率报警:充电过程中提示low Power,建议更换大功率电源或者降低充电电流使用。
8定时功能:设置了定时,屏幕右上角显示REMAIN倒计时电器停止充电。
9电池修复功能:提示Repair charge当电芯电压低于2.9V的时候,充电器对过放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修复完成后恢复正常充电模式。
10充电器应当在通风,降温的环境下工作,充电器壳有通风口是流通空气的,充电时不要封闭堵塞。
11充电器要防尘,内部进入灰尘会影响散热,腐蚀电路元件,潮湿环境时可能将元件损坏。
12充电器有自动温控功能,放电模式下风扇开启,设置充电电流低于2A时自动温控,高于2A会强制开启。

建议:为了更好的使用乐迪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有疑问和困难可以致电我司售后(0755-88361717-分机882和886)或登录官网http://www.radiolink.com.cn 加入乐迪官方QQ交流群418509588

网友:
支持一下国产

网友A:
买了一个,总体不错,有两个问题:
3,不是说改进了可以先接电池了吗?
8,剩余时间准确吗?

网友B:
有新固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总体不错,有两个问题:
3,不是说改进了可以先接电池了吗?
8,剩余时间准确吗?

3. 最新出厂和维修硬件是改了,但是这种不良操作方法还没导致损坏的就避免,接电池上电这种上电方式是对电池和充电器有伤害的。
8. 剩余时间是根据当前充电速率和剩余电量来估计充满需要多少时间,前者在充电过程是会变化,所以剩余时间是个参考量 ,主要关注是截止电压是否准确

楼主:
目前 最新固件是2.4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最新固件是2.4

9月份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b86plus路过

IMAX 4B6路过

网友:
用了半年CB86S,比较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AX 4B6路过

这啥玩意?和B6什么关系?

网友D:
充电过程中断电后又来电,充电器和电池安全吗?会不会燃烧baozh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过程中断电后又来电,充电器和电池安全吗?会不会燃烧baozha?

充电过程断电,相当于充电过程没按暂停拔电池,对电池和充电器都有伤害。要保持电源供电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过程中断电后又来电,充电器和电池安全吗?会不会燃烧baozha?

充电过程一定要保证电源稳定的

网友E:
完善的充电器会有很好的保护程序。B6和308两种充电器,同样误操作前者不容易坏而后者随便就烧。合理完美的程序是每个厂家不懈的追求,不要总是埋怨上帝不会用,多找产品哪里不过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完善的充电器会有很好的保护程序。B6和308两种充电器,同样误操作前者不容易坏而后者随便就烧。合理完美的 ...

虽然同是充电器,但不同产品的工作原理都是不一样的,你怎么不说B6最大平衡电流0.5A,乐迪的cb86平衡电流能 6A,一个是旁路式电阻平衡,一个是独立电源供电平衡,自然同样的操作给不同的操作带来不同的结果。你会拿单反当傻瓜相机随便的用吗,你不按单反说明书操作,说他产品不够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同是充电器,但不同产品的工作原理都是不一样的,你怎么不说B6最大平衡电流0.5A,乐迪的cb86平衡电流 ...

用户合理苛刻的要求是产品改进优化的方向,技术有难度产品才有竞争力!A6平衡性能一流任意操作没有损坏过,B6我已经扩流到30A也是随意操作没有出过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就相当于你们生产的充电器!

网友F(2017-02-15):
乐迪厂家服务理念确实不高。

网友C(2017-03-18):
写的好详细,学习了,个人觉得620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