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谁知道悟的电池放电c数

楼主(2016-11-23):
来个大神想问下悟的电池放电c数是多少?30、40、还是60?

网友:
我估计不超过25C

网友:
容量和重量,算一下,对比一下,就了然了。

网友:
据说不高

网友:
dji的电池都是15-20c

网友:
老司机都不想回答

网友:
我只知道精灵的电池都是5-8C的

网友(2016-12-31):
按他那个能量密度算
也就最多15C!

网友:
完全不需要 30C 以上啊。悟悬停的续航 30 分钟,平均电流就是 2C,一般设计悬停功率是电机最大功率 30%-40%,假设悟特别牛X,有 4 倍余量,电机最大功率大 4倍,那么电池瞬间放电也到不了 10C ,所以有个 15C 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