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新多轴,装机过程与大家分享(更新视频)

楼主(2016-11-23):
入手一台新多轴,装机过程与大家分享
全家福合照,东西没有想象的多,第一次把东西摆的这么整齐来拍照,真的有点不习惯.手都抽筋了.
配置:电机1305  3100KV
电调:BLHELI 6A /BLHELI 16A
桨叶:4寸/4.5寸
飞控:F3
图传:5.8G 200mw
摄像头:600TVL
接收机:DSMX卫星接收机
分电板:带5V-12V 输出分电板
电池:11.1V 800MAH Lipo

装机工具目前就这些,机架安装比较简便,厂家还送了一个小套筒工具,很好用。

碳板的雕刻与材质整体来说还行,哑光表面,2MM厚度。边缘有打磨处理,如果想更好,可以用3M171的胶水封边。

开始正式装机,第一步,电机装上去看看,然后确定电调的位置,将电机线截短再焊接。

焊接完成后的样子。

焊接完成后安装到机架上的样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jpg

电机的安装方式很特别,不是常规的四个螺丝固定,是通过一个D型口加上螺母锁紧,螺母既充当了锁紧电机的作用,又起到了脚架的作用。

飞控以及集线板的安装。
常规的尼龙柱的安装方式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

将电调的电源线经过修剪后,焊接到集电板上。尽量不要将线材留的过长,一是会增加重量,二会让穿越机的线比较混乱。
将飞控的5V 供电线,以及图传,摄像头的供电线引出。
图传是7-24V 的,可以直接连接12V ,摄像头5V ,取集电板上的5V 供电。
终于轮到飞控了,因为自己用的华科尔D7E 遥控器,支持DSM2 /DSMX 的卫星接收机,所以需要将DSMX的卫星接收机的三根线焊接到飞控上。

按照线的定义,焊接到飞控板上,3.3V 在飞控板的后面。

焊接电调信号线,同样需要修剪,电调信号线我选择焊接在飞控的背面,为了让飞控的正面更加简洁,空间更大。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46.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48.jpg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焊点饱满,不要有虚焊,不然会引起炸机事故,顺便将飞控的供电5V 也焊接到飞控上,可以是任意一个通道的+ -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0.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2.jpg
到此,整个的焊接工作就已经完成。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4.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6.jpg
可以看出,整个飞控板上层,只有DSMX 卫星接收机的接口。

安装DSMX 接收机,用3M 双面胶粘在飞控上面,我准备将接收机放在机肚子里面。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58.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0.jpg

安装上连接柱,盖上二楼板。可以看出来,空间刚好。

摄像头的角度可调。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6.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68.jpg
装好以后的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70.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72.jpg
装螺旋桨,需要注意,电机与桨叶上面都有一个D型口,需要对准以后,再用所配的套筒扳手适度的拧紧螺丝。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78.jp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80.jpg
2D 桨叶 ,与3D 桨叶的对比。 2D 桨叶为4寸的,3D 桨叶为4.5寸的,因为3D 桨叶的效率会低一点,所以加大了桨叶的尺寸。

整机重量为201克,很轻巧。电池位3S 800MAH

拿在手上的感觉。

下一步就是调试软件了。
首先肯定就是下载CF 调参软件了(此步骤省略)
需要大家知道的是,电调其实可以直接通过BLHeliSuite进行设置,电机的转动方向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就不需要重新焊接电机与电调的连接线了。
通过此参数来调节电机的正反转(适用于2D的四轴穿越机)如电调设置为双向模式,则电机的转动方向要手动替换电机与电调的任意两根连接线。

下一步就是飞控的调参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DSMX的卫星接收机需要设置一下才能够用。
需要打开UART3 端口的RX ,设置接收机类型为RX-SERIAL   需要注意的是,DSM2接收机要设置为1024   DSMX 的接收机需要设置为2048 ,通道类型设置为TEAR 1234(设置完每一步都记得点保存)
接下来就是对频了:
如上图所示连接好卫星后,连上电脑,打开cf调参软件
2 进入CLI,输入set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控上电
4 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5 若卫星熄灭后常亮则对频成功,否则从1开始,第二步换个数字
6 如对频成功,断开动力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设置为0
7 保存后,此时已做完所有工作,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至此,所有的设置完成,将相对应的遥控器进行相关的设置,设置相关的飞行模式,就可以翱翔天空了。

最近天气不佳,稍后会上相关视频,不得不说的是。小飞机很省电,3S 800mah 的电池,悬停时间达到了20分钟。动力也非常充裕。

更新视频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大,焊工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真强大,焊工了得

多谢夸奖

网友B:
非常不错,友情提示一下:尽量避开电线底下玩,危险!!危险!!危险!!

网友:
耐心的把过程这么详细的发出来了 给楼主赞个

网友C:
悬停时间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友情提示一下:尽量避开电线底下玩,危险!!危险!!危险!!

嗯,下次换个地方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时间这么久。。。

很轻,很省电,暴力程度尚可,属于练习机。所以飞的时间长,带两三块电池出去就快要飞吐了。

网友D:
楼主有QQ或微信吗 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QQ或微信吗 有问题想请教~

happyboyjoke

网友:
这小机器不错。

网友E:
楼主是175鸡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175鸡架吗?

是的  175的

网友F:
20分钟?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分钟?搞错了?

没有搞错,就是20分钟

网友E:
能说下品牌吗,机架什么的找不到啊!

网友E:
可以这么轻巧,求配置啊!怎么配都太重。175的配置可以公开下吗,好想装一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说下品牌吗,机架什么的找不到啊!

搜店铺121mx去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轻巧,求配置啊!怎么配都太重。175的配置可以公开下吗,好想装一台,谢谢了!

去121mx搜店铺,找客服。

网友:
20分钟 ?太强了  达到航拍机的续航了

网友:
我也有架,超好飞,动力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