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亚拓700L V2和亚拓700X电装的区别

楼主(2016-11-23):
对比了下两个套机的电装
电调和陀螺貌似是一样的
电机一个520KV,一个490KV,小齿和大齿也不一样?算下来490KV的转速还能高一点,感觉应该差别不大。
舵机型号不同,但是看参数是完全一样的,不知道舵机差别在哪里了?

请大牛指点,买700L V2划算不?毕竟价格真蛮诱人的。

网友:
700X电机是850MX 700L是800mx,其他不清楚

网友:
买就买,对比半天光眼馋,哈哈。

网友:
新春更优惠,等等吧

网友:
这个价格了还考虑划算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下手了!哈哈
800MX的520KV的电机齿轮和大齿盘是112t-12t。850MX是490KV是110t-13t
其他都一样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追求极致的话,足够用了!

网友A(2017-02-23):
这个飞机电调是BEC,供电,不需要给接收机供电的2s电池,这样的话如果出现特情会不会不保险啊,如果改装成给2s电池为接收机供电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电调是BEC,供电,不需要给接收机供电的2s电池,这样的话如果出现特情会不会不保险啊,如果改装成给 ...

可以改成2s锂电供电啊,直接断开其BEC输出即可,但是其接地端还是要和接收陀螺的接地连起来,以便油门信号的输入。

电调还好吧,现在高压BEC都做得很好了,基本上不会出现击穿倒灌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成2s锂电供电啊,直接断开其BEC输出即可,但是其接地端还是要和接收陀螺的接地连起来,以便油门信 ...

我想再加一根线,就是不影响BEC供电,同时加2s接收机供电,两者同时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区别明显,首先电装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