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终于到了,配件也齐了,开始直播装机。争取一个月内搞上天

楼主(2016-11-23):
趁双十一下手的亚拓700N终于到了,配件也齐了,开始直播装机。争取一个月内搞上天。第一次接触油机,不到位之处请高手随时指正,谢谢!

先说下配置:
空机:亚拓700N
舵机:亚拓820M斜盘+825M锁尾
油门:亚拓855
发动机:亚拓91HP+90加速管
陀螺:SK720+GPS
启动器:亚拓
遥控:DX18+双卫星+回传

计划分步搞定(不对或走弯路地方望高手指点):
1、组装旋翼头、十字盘
2、组装大小齿盘、离合器
3、组装机身、油箱
4、安装发动机风扇、发动机
5、组装脚架、舵机、组装尾巴
6、安装陀螺、旋翼头,调整十字盘水平以及螺距、调整锁尾
7、安装加速管、连接油管、调整油门舵机行程,设置好熄火油门、怠速油门
8、安装二合一、加油、点火;地面磨合发动机,调整油针
9、悬停磨合、继续调整油针,爽飞
10、研究并实现油门定速
更新记录:
2016-11-24,更新至31楼,机身基本完成;
2016-11-26,更新至76楼,机械部分完工;
2016-11-29,更新至89楼,终于上天。

楼主:
先发一些开箱及配件图片,今晚开始按步骤开装,回头再一步步补图。

网友:
好机,油机就是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出吗!!

暂时不出。最后一步定速折腾失败的话换MB试。目前还不确定这个感应线是否适合sk720。玩油机的少,用sk720玩油机的更少,用sk720的定速玩油机的估计就我一人了吧……先折腾,做好失败准备

网友:
油鸡不错,爽飞

网友:
楼主继续,我看直播

网友:
多拍几张离合安装那块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发一些开箱及配件图片,今晚开始按步骤开装,回头再一步步补图。

油机用的陀螺仪,比较推荐Futaba CGY750或者大V-bar。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东西?

油泵,油壶盖,还有一个过滤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泵,油壶盖,还有一个过滤器

哦,电动油泵

网友:
继续,我手摇的加油泵

楼主:
工具准备完毕,开工……零件包先清点下,螺丝胶润滑油甚至扎带都带齐了

楼主:
旋翼头还是很容易弄的,出厂都给假组好了,把螺丝取下来,上胶,再装回去基本就可以了。横轴拆卸工具还是很有用。有个疑问至今没弄明白的是,推力轴承到底是哪面朝里……两面看起来槽都一样深,厂家好像也没写明白也没画明白,假组的里面两边一个朝里一个朝外,算了,考虑旋转时少喷点推力轴承油出来,还是把能看到铁珠较多的那面朝里吧

楼主:
装这个大桨夹球头时很不好弄,最终发现,还是要先卸下上方螺丝,把球头先扣进球头扣里拧紧后,再装上面部分(不好意思这部件不知道叫啥名),这样避免强扭

网友:
是的,dfc的得要这样,要不然装不上去

楼主:
大小齿盘螺丝,拆下来一看,是打了胶的,很好,看起来大小齿盘不用重新组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