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点火器问题

楼主(2016-11-23):
如果汽油机的点火器并没有插到火头上,直接接电源的话,会不会把点火器的线烧了呢?老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先百度一下火花塞的点火原理吧!

网友:
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汽油机如果是磁电机点火是不用外接电源的,如果是CDI点火不用电源怎么点火?
严重怀疑你把甲醇机的点火方式与汽油机的点火方式混为一谈了。

网友A:
再读了一下问题。
汽油机火花塞放电间隙只有1mm多一点,高压帽内两级间的间隙远大于1mm,如果不接火花塞,几万伏的高压会寻找两级间电阻最小处放电,可能产生电弧使金属被氧化而接触不良,也可能导致绝缘的高压线或线圈被击穿,因此,几秒钟问题不大,时间长了一定有事发生。

网友B:
汽油机点火电源原理是:电源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放电通过变压器升压形成高压脉冲——火花塞空气击穿放电。如果没接火花塞,没有放电通路,电容器上电压没有下降,电容器不需要补充充电,无任何消耗。跟烧不烧电源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点火电源原理是:电源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放电通过变压器升压形成高压脉冲——火花塞空气击穿放电 ...

是这样,我点火电直接接的2s电源,有一次在发动机启动后由于震动,火花赛上的点火头没卡住掉下来了,然后点火器和电源链接的那根线就烧了(电池上的连接线也烧了),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读了一下问题。
汽油机火花塞放电间隙只有1mm多一点,高压帽内两级间的间隙远大于1mm,如果不接火花塞, ...

是这样,我点火电直接接的2s电源,有一次在发动机启动后由于震动,火花赛上的点火头没卡住掉下来了,然后点火器和电源链接的那根线就烧了(电池上的连接线也烧了),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CDI没接火花塞通电CDI会不会烧?不会烧。

网友C:
直接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cdi接电源的那根线烧了?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你查查是不是这根线根部破裂导致短路。又是火花塞又是点火头的,看的人很糊涂

网友A:
估计震动不只导致了高压帽脱落,还导致了主电源短路。
还有一种可能,CDl用的是简单的自激振荡电路,由于高压帽脱落而停振,电流剧增而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cdi接电源的那根线烧了?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你查查是不是这根线根部破 ...

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没法检查了,整根线烧毁了,能换根接电源的线么?dle的C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震动不只导致了高压帽脱落,还导致了主电源短路。
还有一种可能,CDl用的是简单的自激振荡电路,由于 ...

您说的这个太专业了,我在想,如果震动能让帽掉落,那有啥好办法固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太专业了,我在想,如果震动能让帽掉落,那有啥好办法固定呢,

不用特别固定。估计你当初戴高压帽时没用劲,帽子中的卡簧没卡住火花塞,只是因帽子包裹而轻轻接触,才被震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震动不只导致了高压帽脱落,还导致了主电源短路。
还有一种可能,CDl用的是简单的自激振荡电路,由于 ...

是的。
高压开路,振荡失谐,电路用的又是可控硅,正向处于短路状态,导致电源入线烧,电池也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特别固定。估计你当初戴高压帽时没用劲,帽子中的卡簧没卡住火花塞,只是因帽子包裹而轻轻接触,才被 ...

请教一下,如何正确安装才能避免烧线?下图是线烧毁的状态,cdi还有救么?

网友:
换线可以解决,我的连灌封料都敲掉然后自己灌封,用的也挺好,顺便回楼上大神,高压帽掉落应该不会导致烧线,前段时间机器出问题,我排查故障很长时间高压帽没接火花塞在那打火,也没导致烧线,我的cdi是阿西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正确安装才能避免烧线?下图是线烧毁的状态,cdi还有救么?

为飞行安全考虑,建议换新的,也不责。
如果有电子线路基础,可自己打开检查维修。